要是有图形化的souce insht就对了

楼主(2016-07-05):
如果有这么一个软件就好了:
根据程序自动从main开始生成软件的流程框图
流程图本身连接和定义只能通过程序修改,但是流程图的布局可以排版修改
并类型于source insight一样,将鼠标点一下模块,右边就显示模块里的详细内容 ,直接在这个软件里修改程序
当然也可以将子程序代码显示框图模式
而且旁边还列出
1、是否展开显示子框图
2、是否(用其他颜色)显示变量的变动影响关联线
3、是否显示框图注释
4、....
最后可以可以将框图直接输出,方便制作报告或演示等等
当然如果要做得更好的,还可以用模板的方式,直接编辑框图,然后根据框图生成代码,然后如果代码有问题可以修改
以前不是有人在搞中文的E语言么?
我觉得这个功能做出来比E语言NB,完全可以替代SourceInsight

网友A:
那样会把人变懒的,一起程序编辑查看工具更原始,不耽误那么多伟大的作品诞生。

楼主:
其实将source insight再进一步,然后参考FPGA开的quartus软件
将两个柔和一下就是这有这个功能雏形了!
比如一个函数或一些个语句可以创建成一个图形模块!
然后主程序里直接将这些模块通过线连接起来,就自动生成主程序了!
算第一代嘛
然后再将它完善,可以根据事件、变量、等等不同的入口来建立模型分析程序
比如一个程序里通常我们从main开始看,但也可能实际上我们会中某个中断开始查看,main那些只是为这个中断做一些事先的配置
也可能从一个系统变量为入口开始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