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热丝断路的判断

楼主(2016-07-05):
如何实现对加热丝断路情况判断的探讨?
现在的想法是通过软件对检测的温度进行判断?判断其变化率及是否达到设定温度。
能否通过硬件电路进行判断,加热丝的电压为220Vac。

网友A:
最快速直接的办法是测电流,用电流互感器即可。用测温法可以,但麻烦且反应慢,且加装温度传感器需要适当的位置和工艺,成本也比电流法高。电流法注意接通加热元件前先测温,然后延时一段时间(根据加热功率和传感器安装位置的热导率决定)后根据温升门限确定。另外注意,测温法无法对使用中的开路做及时判断,尤其是降温较慢时。

网友B:
都可以。有的温度控制器带电流传感器,温度变化程序判断法也有用的。

网友C:
串电阻,只要电阻上的压降能达到1V以上,就可以用光耦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快速直接的办法是测电流,用电流互感器即可。用测温法可以,但麻烦且反应慢,且加装温度传感器需要适当的 ...

现在的设备中有一个温度传感器,暂时的想法是通过温度来进行检测,其主要原因还是不能实时反映加热丝的好坏.
使用电流互感器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方法,但感觉是用在工业上的而不是家电行业的(本产品是类似家用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可以。有的温度控制器带电流传感器,温度变化程序判断法也有用的。

非常感谢。
但是现在的温度是通过热敏电阻检测,现在的想法就是要么程序上完善,要么修改部分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电阻,只要电阻上的压降能达到1V以上,就可以用光耦检测。

本身的加热丝功率在1100W左右,电流5A,为使串接电阻压降大于1V,电阻选择大概在0.2-0.3欧姆,功率要大于5W了,如果使用这样的电阻,它的温度是否会很高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的设备中有一个温度传感器,暂时的想法是通过温度来进行检测,其主要原因还是不能实时反映加热丝的好 ...

家电比较在意成本,综合考虑用哪个方案就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本身的加热丝功率在1100W左右,电流5A,为使串接电阻压降大于1V,电阻选择大概在0.2-0.3欧姆,功率要大于5 ...

用10W的水泥电阻,还可以啊,当然手是不能摸电阻的。

网友D:
中心抽头   电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