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请教一个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6-07-05):
一个 24v 电源  直接给 ULN2003供电,uln 2003 的后接电路没有被使用,现在的问题是 ULN 2003 总是被击穿。应该是 24v 电源本身的问题导致,现在应该怎么解决?

想家一个 in4007 反向稳压 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处理办法?
另一个是没有看明白 in 4007 方向保护电压是多少  比如24v过压,到多少开始保护  我看 in4007 中只写了最大的方向工作电压是  1000v  。
uln 2003 的 最大工作电源是  50v  这样加 一个 in4007 有用么

楼主:
我应该加稳压二极管是吧   型号怎么选择

网友A:
2003供电24V是没有问题的,不知道楼主驱动什么样的负载。还有建议楼主好好学习一下基础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3供电24V是没有问题的,不知道楼主驱动什么样的负载。还有建议楼主好好学习一下基础知识! ...

恩  24v 电源本身可能会有冲击  然后  24 v 电源和其他部分共地,电力设备,干扰会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