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双ADC同步规则采样

楼主(2016-07-05):
最近需要用到两个ADC对电压电流进行同步采样,看了一下STM32的ADC介绍,发现STM32最多有3个独立ADC,有在双AD模式下可以进行同步测量,正好满足我的要求。参考官方给的例子在结合自己的需要写了一下配置程序。        程序1 根据官方例子写的:
 #include"adc.h"

__IO uint32_t ADC_DualConvertedValueTab[ADC_BufferLength];
void ADC1_2_Init(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4);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ADC2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通道1恢复到默认状态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1_DR_Address;        //设置数据来源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ADC_DualConvertedValueTab;  //设置copy目标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设置copy方向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6;                                       //设置数组大小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数据来源不变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数据保存的数组地址自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Word;      //DMA操作字长 32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Word;              //DMA操作字长 32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普通的DMA操作模式:当DMA操作转移够 数组大小                                                                                 //所限定的数据总量后,则不再进行DMA操作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优先级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关闭mTM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使能dma
/* Enable DMA1 Channel1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RegSimult;                              //ADC1同步规则组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启动扫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连续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无外部触发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结果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转换通道数2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配置ADC1
/* ADC1 regular channels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通道配置
/* Enable ADC1 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ADC2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RegSimult;                              //ADC2同步规则组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启动扫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连续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无外部触发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结果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转换通道数
ADC_Init(ADC2, &ADC_InitStructure);                                           //配置ADC2
/* ADC2 regular channels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4,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通道配置
/* Enable ADC2 external trigger conversion */
ADC_ExternalTrigConvCmd(ADC2, ENABLE);                                        //使能ADC2的外部触发模式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使能ADC1
/* Enable Vrefint channel17 */
// ADC_TempSensorVrefintCmd(ENABLE);                                             // 使能温度传感器内部参考电压通道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ADC1的校准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calib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Enable ADC2 */
ADC_Cmd(ADC2, ENABLE);                                                      //使能ADC2

/* Enable ADC2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2);                                                 //ADC2的校准
/* Check the end of ADC2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2));

/* Start ADC2 calib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2);
/* Check the end of ADC2 calibration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2));

/*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                                        //软件启动ADC1,开始转换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Test on DMA1 channel1 transfer complete flag */                          //等待一组DMA存储转换完成
while(!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1));
/* Clear DMA1 channel1 transfer complete flag */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1);
DMA_Done = 1;
}
两个ADC采出来的数据存在32位数组ADC_DualConvertedValueTab[ADC_BufferLength]中,其中ADC1对应低16位,ADC2对应高16位。可通过以下程序读出:
uint16_t adc1_val[1000];
uint16_t adc2_val[1000];
for(i=0;i<1000;i++)
{
adc1_val[i] = ADC_DualConvertedValueTab[i];
adc2_val[i] = ADC_DualConvertedValueTab[i]>>16;
}

楼主:
最后再附上自己写的用TIM3触发采样的程序,可以自己调用来设置采样率。
程序2:
 void ADC1_2_Config(u16 SampleFreq,u16 DMA_BufferSizer)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2);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ADC2,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定时器3控制采样率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72000000 / SampleFreq - 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 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SelectOutputTrigger( TIM3, TIM_TRGOSource_Update );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ENABLE);
TIM_Cmd( TIM3, ENABLE );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通道1恢复到默认状态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1_DR_Address;        //设置数据来源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ADC_DualConvertedValueTab;  //设置copy目标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设置copy方向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ADC_BufferLength;                                       //设置数组大小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数据来源不变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数据保存的数组地址自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Word;      //DMA操作字长 32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Word;              //DMA操作字长 32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普通的DMA操作模式:当DMA操作转移够 数组大小                                                                                 //所限定的数据总量后,则不再进行DMA操作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优先级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关闭mTM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使能dma
/* Enable DMA1 Channel1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DMA Transfer Complete Interrupt enable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1_Channel1_IRQn;   //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占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响应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启动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1,DMA_IT_TC,ENABLE);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RegSimult;                              //ADC1同步规则组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启动扫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连续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3_TRGO;           //无外部触发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结果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转换通道数2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配置ADC1
/* ADC1 regular channels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1, ADC_SampleTime_28Cycles5); //通道配置
/* Enable ADC1 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ADC2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RegSimult;                              //ADC2同步规则组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启动扫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连续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无外部触发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结果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转换通道数
ADC_Init(ADC2, &ADC_InitStructure);                                           //配置ADC2
/* ADC2 regular channels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4, 1, ADC_SampleTime_28Cycles5); //通道配置
/* Enable ADC2 external trigger conversion */
ADC_ExternalTrigConvCmd(ADC2, ENABLE);                                        //使能ADC2的外部触发模式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使能ADC1
/* Enable Vrefint channel17 */
// ADC_TempSensorVrefintCmd(ENABLE);                                             // 使能温度传感器内部参考电压通道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ADC1的校准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calib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Enable ADC2 */
ADC_Cmd(ADC2, ENABLE);                                                      //使能ADC2

/* Enable ADC2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2);                                                 //ADC2的校准
/* Check the end of ADC2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2));

/* Start ADC2 calib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2);
/* Check the end of ADC2 calibration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2));

/*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                                        //软件启动ADC1,开始转换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while(!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1));
// /* Clear DMA1 channel1 transfer complete flag */
//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1);
// DMA_Done = 1;
}
void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void)
{
if(DMA_GetITStatus(DMA1_IT_TC1) != RESET)
{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IT_TC1);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1,DMA_IT_TC,DISABLE);
ADC_Cmd(ADC1,DISABLE);
ADC_Cmd(ADC2,DISABLE);
DMA_Done =1;
}
}

调用方式:ADC1_2_Config(5120,512);
可以用作FFT分析前的采样。

网友A:
谢谢分享,要是直接把.C.H文件分享就更好了

网友B:
收藏一下,后面用

网友C(2018-08-14):
谢谢分享。ADC2转换怎么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