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L如何使用

楼主(2016-07-05):
哪位大神知道怎么用QNX IPL替换u-Boot boot,还请指教,谢谢!

楼主:
# devf-norspi-mx6_sabrelite-ecspi
# flashctl –p /dev/fs0 –ev
# dd if=/tmp/ipl-mx6q-sabrelite.bin of=/dev/fs0
# flashctl –p /dev/fs0 –o 32K –f
这样操作为什么不行

楼主:
找不到bsp生成的ipl文件怎么办

楼主:
生成了ipl-mx6q-sabrelite.bin文件,怎么把它复制到驱动里?  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