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电路“迭加性”判据的局限

楼主(2016-07-05):
前不久有帖子讨论模拟乘法器,其中对其非线性电路特性有所质疑。(链接?)
本着华罗庚“当你对一个问题看不清楚时,就需要后退,退回基础。要退够。”的分析方法,有必要对以迭加性判断乘法器是否为线性的判据进行“后退”梳理,即退回到迭加性被确认前的线性电路判据进行分析。

线性电路的定义(百度):线性电路是指完全由线性元件、独立源或线性受控源构成的电路。线性就是指输入和输出之间关系可以用线性函数表示。
深究一步:什么是线性元件?
线性元件是一种电子元件,与电流和电压有线性的关系(百度)。
换言之,有上述线性关系的元件是参数在一定范围内不随电压、电流幅度变化的元件。该线性定义也适用于器件。元器件参数不变是线性电路的条件,也是电路参数不变的条件,结果是:输出对“输入”保真,输出不产生输入成分以外的新成分。

对于单输入的线性放大器,y=kx,y是输出,x是输入,k是不变的系数,输出不产生输入成分以外的新成分。

对于双输入的功率合成器

如果以单输入判断合成器的线性与否,就会因输出含有另一个频率分量而归于非线性。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因此要针对组合输入来进行判断,即以“输出/组合输入”来判断电路的线性与否。

组合输入特性是与功能挂钩的(重要的事情需要重复)。

对于双输入的模拟乘法器

可以认为,“后退”判据统一了线性判据,消除了乘法器线性、非线性双重特性的困惑,是广义线性判据;“迭加性”判据则是狭义线性判据
广义线性电路判据:电路参数不随幅度变化(基础是,元器件参数不随幅度变化)。

这里,“迭加性”之所以是狭义的,是因为它是以“功能”定性的。

以上的分析是在“线性幅度”语境下进行的。

网友A:
H大师绝招被你学来了。。。
很多东西扯不清,立马来个广义的,狭义的,,,
然后圆满了。。。。

网友A:
#线性电路的定义(百度):线性电路是指完全由线性元件、独立源或线性受控源构成的电路。线性就是指输入和输出之间关系可以用线性函数表示。#

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线性函数?

楼主:
我不用跟谁“学”广义、狭义概念。当有更广的含义出现后,前者自然就是狭义的了。关键要看论据。

“线性函数”跟这里提的“线性元器件、线性电路”无关,线性函数适用于输入X,线性元器件、电路针对的是元器件、电路的参数。

@xukun977 ,你提线性函数想说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用跟谁“学”广义、狭义概念。当有更广的含义出现后,前者自然就是狭义的了。关键要看论据。

“线性函 ...

怎么可能无关??

你线性电路,线性元器件等定义中,明显使用了线性定义,而且在线性电路定义中使用了线性函数,导致这些线性元器件等概念通过线性和线性函数挂钩。

你对照顶楼那些定义,自己再捋一捋!

网友A:
根据顶楼定义的从低到高排序,首先要给出线性函数的定义,然后再定义线性,然后再定义线性元件,然后再定义线性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顶楼定义的从低到高排序,首先要给出线性函数的定义,然后再定义线性,然后再定义线性元件,然后再定义 ...

有道理。

你能按你的排序对百度“线性电路”的定义进行一个更完整的描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道理。

你能按你的排序对百度“线性电路”的定义进行一个更完整的描述吗? ...

不行啊,H大师代表本坛最高水准,发了一堆贴没扯完整,别人就更不行了,
大师正本清源N多贴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1428438-1-1.html
https://bbs.21ic.com/icview-142878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啊,H大师代表本坛最高水准,发了一堆贴没扯完整,别人就更不行了,
大师正本清源N多贴了:
http://bb ...

相对于你给的链接内容,我这里是后退的思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看他都是向您在靠拢,跟H大师的无沦厂义还是狭义都是非线性是完全不同观点,jz说狭义是线性的,就 ...

在论坛上,尤其是技术论坛,没有敌,也没有友,只有真理!

更没有必要在这种场合,拉帮结派!

楼主:
引用 网友B:
jz是针对H大师在反驳,难道您观点是跟H大师一样的吗?显然您跟他不一致,很明显的我是支持您的,我与你靠 ...

king5555,不必太在意“得罪人”,除非你不发表意见。不得罪人是防不胜防的。有没有得罪人,一要看用语有没有攻击性,二要看不同意见者自身的涵养。担心对方的感受是对的,过渡了的话是会活的很累的。

我在本帖的分析针对的是线性判据的观点。这是我自振荡器线性分析以来经常面对的问题,与线性判据有关的内容都会引起我的注意。乘法器的线性、非线性问题就是一例。对线性判据认识的进步,有助于我振荡器线性分析的进展。

再补充一句。乘法器作为混频器,有观点认为,其输出的频谱纯度要远高于其他混频器。这不是偶然的,是对其线性电路性质的辅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端口要看容许信号情况(时变与否,代数还是动态等,都是如此),非要往SISO判据上靠,不是前进,而是 ...

是。关于多端口的乘法器混频应用,还可以从电路分析的角度说明它可以是线性的,我稍后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