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有用过电动自行车控制器的吗

楼主(2016-07-05):
买了一个智能双面控制器,控制速度的那三条线,一个5V,一个gnd,一个是信号,如果用一个滑动变阻器插到这三个管脚上,电动机是旋转的,可是我用单片机的dac输出一个电压接到信号线上为什么不旋转呢?

网友A:
人家设计的就是那样的,不是需要你提供电压,是他们内部有,只需要电阻来控制电流就行了,你的DAC输出是电压,所以不行,有那种数字电位器的,你可以试试,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人家设计的就是那样的,不是需要你提供电压,是他们内部有,只需要电阻来控制电流就行了,你的DAC输出是电 ...

原来这种东西是这个意思啊,必须用电位器来控制,学习了
这种常见的东西资料还是太少了

网友C:
你的DAC输出电压是多少?一般电动自行车控制器的手把输入电压范围是1.2~4.1V。低于1.2V是不转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的DAC输出电压是多少?一般电动自行车控制器的手把输入电压范围是1.2~4.1V。低于1.2V是不转的。 ...

并且得看你的dac的驱动能力有多大,如果驱动能力不够,后面得加一个运放驱动一下

网友E:
如果一个信号接多个控制器的控制端那不知道能否能驱动得了

网友A:
实际电路中DAC并不直接驱动设备,需要功率器件来中继。

网友F:
dac的驱动能力不够吧,外面接一个运放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