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430延时的问题

楼主:
我做了一个测温度的系统,温度用1602显示。程序中若用430的精确延时,则1602不显示;若把精确延时改为普通的延时函数,则1602正常显示温度,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精确延时函数:#define CPU_F ((double)32768)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普通延时函数:
void delay(long unsigned int time)
{
     while(time--);
}

网友A(2016-07-05):
32768改为8000000看一下

网友B:
有一种可能,你的精确延时出问题了。精确延时应该用的是nop吧

网友C:
建议楼主上传下完整的程序。如果没设置时钟,默认的应该是1mhz

网友D:
我觉得还是浮点运算的问题,
((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这里的计算费了太多时间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