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大批量晶振不起振

楼主(2016-07-05):
产品已经生产有将近10年了,供应商未出现变动的情况下。

最近发现大批量的晶振不起振的问题,同样原理图的另一块PCBA确没有这个问题。
两者唯一的区别是:PCB Layout不一致。
                             出问题的PCB 晶振电容的接地只有单点过孔接到对面层的地。
                             没出问题的PCB,晶振电容接到大面积地块上。

现象如下:

         只要用烙铁焊接一下,就可以起振了;但过一段时间后,又会出现不起振的现象。

当前生产已经改成:把电容全部换掉. 暂时感觉还可以。

个人分析:1.晶振的工作状态在临界状态,导致PCBA参数有细微变化时;晶振不能起振。
                  电容接地只有单点过孔接到对面的大地上。

                2. 焊接不良问题,这个觉得可能性不大,有补焊过,但还是会出现。

当前也提供PCBA给晶振供应商分析,寻找最佳匹配参数。

各位大师有没有最好的见解,和办法?

网友A:
R35 /330K ?

网友B:
32768晶振电容一般要100p

具体要看datasheet的应用范例

楼主:
330K,22pF是芯片商的标准参考值。

330K的主要原因是芯片的32K处于低功耗振振荡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768晶振电容一般要100p

具体要看datasheet的应用范例

都有100p,我基本用的都是12-22p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有100p,我基本用的都是12-22p

太小不易起振.

网友C:
我一般不用电阻和电容,从没出过问题。看现象是电容和电阻的匹配问题,改一下电阻,小一点

网友D:
R35小到150K即可,为何要加R35,是谐波频率的晶体才要加啊。

网友D:
加了一个过孔,几皮法的出来了。调电容,应可以了。

网友E:
32k晶振匹配电容一般有两种 6pf和 12pf

网友F:
把R35换成330R或0R

网友G:
这跟晶体(注意不是“晶振”!)的参数离散性有关,加上PCB分布参数,恰好临界。先改变匹配电容和反馈电阻的参数试试。PCB在设计时应注意晶体振荡回路不宜使用过孔且尽量靠近芯片,不得以用过孔时应采用尽量大的孔径,或者采用多个过孔。匹配电容的接地点布线也要注意,必须尽量降低接地阻抗。

网友H:
R35阻值太大

楼主:
回复各位,晶体原厂提供了测试报告,电容偏大,改为18PF。
准备修改后,测试。  晶体原厂认为330K不大。

报告上写,修改后负性阻抗达到安全的5倍。
驱动准位在安全范围内。

感谢各位,感谢组织

网友I:
晶体走线太长了,离芯片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