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退化....

楼主(2016-07-05):
本帖内容的基础仅限于《高等数学》和《电磁学》,估计大学本科一年级课程学完后就可以基本理解。如果你是大学毕业,那么就可以认为这些内容都很懂,所以在此不作过多的解释说明,仅给出基本的表述和注释。

楼主:
一)麦克斯韦方程和连续性方程

这里,已经把本构关系代入。严格来说并不能这样做,在此仅是为了简化表述。

楼主:
二)先隐去两个方程

楼主:
三)将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中的S分割成两部分(SL和SD)

楼主:
给个图说明一下:

楼主:
四)变个脸

楼主:
五)假设电路空间(元器件之外)中没有电磁场,那么变成

注释:这里可以假设电路空间中的电磁场恒定不变,但是基于创世起点考虑还是认为电磁场为零。

楼主:
关于连续性方程,这里给一幅图说明一下:

楼主:
此外,上面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中左面积分变成了元件内部分段积分是基于理想导线的假设。

楼主:
六)大胆的一步

楼主:
上面这步,绝对是“大胆”。在没有任何假设的前提下居然给出了一个空间(路径和曲面)无关的实数与那些路径和曲解积分对应。此外,还“造”出了个电感来。

楼主:
到此,可以说是彻底退化到了底!

而也正是如此地退化,才使得我们可以看似轻而易举地分析和设计电路。

楼主:
虽然是“退化”,还得要重申一下:

楼主:
由于搞电路的常年处在“退化”状态下,所以一旦MIT的W.L.给了个“反常”的试验,几乎都被“惊呆”了!

楼主:
其实,那仅是《电磁学》里面的那点东西而已....

网友A:
是你自己写的还是网上的?

网友B:
工作两年,从没用过这东西
曾经学过也都忘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你自己写的还是网上的?

肯定是 HWM老师 自己写的!

网友D:
直接跪了,根本看不懂写的是啥!

我一直以为只有我有这种感觉,没想到你也有.

网友E:
全忘了!现在除了模电、数电还能用上一部分,其余全还给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