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8.00元(功能说明)
【21ic分享赛】奇葩小风扇

楼主(2016-07-05):
    早市向来以卖菜者居多,但总有一些年长者将自家闲置废旧物品拿来早市摆摊售卖,一来可以打发早起的这段时光,二来可以享受二次创业给自己带来的乐趣,当然,也给喜欢物美价廉、充满好奇心、喜欢瞎折腾的人创造淘宝机会,这个是什么,CUP风扇,2块钱买回家来研究一番。

    CPU风扇是四线制,一般情况下,红黑分别为正负,接上12V电压,转速超快,发出嗡嗡嚎叫声,说明风扇还可以用,但还有黄蓝两根线不知是什么线,于是万事不解百度一下找到了答案,其中蓝线为PWM调速线,做了一下试验,将蓝线接地,风扇立即减慢直至停止,如果接上脉宽调制信号,就可以调速了,酷暑难耐,如果做一个电风扇,无级变速加摆头,让夏天不再炎热,岂不美哉!

原理介绍:
    接入电源后,红色指示灯亮,打开风扇控制开关S1,风扇开始转动,打开摆头控制开关S2,风扇开始摆动。
    脉宽调制电路功能说明:采用NE555控制芯片,如上图,上电后,电流通过1K电阻、IN5819二极管、可调电阻对0.1微法电容进行充电,通过可调电阻IN5819、1K电阻进行放电,构成占空比可调的方波发生器,用于控制风扇转速。
    转向驱动电路功能说明:仍然以NE555控制芯片为核心,如上图,2脚和6脚的解法构成双稳态触发器,当按下2脚的开关时,3脚输出高电平,7脚通过三极管s8050输出低电平,当按下6脚开关时,高低电平相反,变为高低电平两路输出,
通过L9110驱动电机,控制电机左右旋转。

奇葩小风扇制作过程:
一、控制电路板
1、焊接电源指示灯
2、转向驱动电路焊接

3、脉宽调制电路焊接
4、电路控制全家福
二、支架制作及安装
1、固定支架
画好风扇位置线,然后就剪剪剪。
终于成型
钻孔
2、安装限位开关
3、安装控制电路板
4、安装风扇
5、安装限位块及转向电机

6、总装效果

三、9楼视频

网友A:
静待成品出世啊。楼主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待成品出世啊。楼主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待成品出世啊。楼主加油

谢谢!!

网友B:
限位开关“biada biada”响,太吵,换个光传感器吧

楼主:
经验反馈:
1、之前是用P-N MOS过程的H桥电路代替L9110正反转电机驱动电路,P管为AO3415作为上管,N管为AO3416作为下管,由于此管栅极电压为正负8v,所有又进行了分压,显然对P管来说,GS肯定小于0,无法截止,结果是,通电立即冒烟,后来,提高到12v,
P管GS电压最大为零,结果通电后,仍然冒烟,说明上下管同时导通,P管不能有效关断,从现象来看,P管发热严重,但不烧,N管冒烟短路,换了无数P管N管,才知道上述问题,再后来,查了PMOS截止电压,应该在1v以上,
因没有更高的电压,所以,此方案从设计之初就是错误的。

2、NE555发生的PWM信号进行了分压,之前采用100K和82K电阻进行分压,但低速速度降低不明显,后改用现在56K电阻,速度变化明显。
3、在脉宽调制电路中,当初电容采用0.01微法的陶瓷电容,但没有反应,后来改用常用的0.1微法的电解电容了。
以上供参考!
烧管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限位开关“biada biada”响,太吵,换个光传感器吧

是的,光传感器,可能也是不错的选择,正在了解中啊

网友C:
微动比你的风扇贵吧。。。。。

网友D:
楼主最好加个防护网为好

网友E:
可以调速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微动比你的风扇贵吧。。。。。

限位开关二个4块钱,风扇一个2块钱,确实要贵些呀,但便宜的往往是核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最好加个防护网为好

有小孩的确实有保护网为好,本人也打过呀,但没什么损伤。

楼主:
是,最小占空比:1/(1+1+1000)≈0.1%;最大占空比:(1+1000)/(1+1+1000)≈99.9%;频率为1/0.693(1+1+1000000)*0.000001=1.44

网友F:
厉害!!555至今没用过,也不会用

网友G:
好厉害的钣金

网友H:
扇叶太小,风扫过的面积太小。某宝买了个2级增压风扇,风量还可以,就是太小,吹不到太大的地方,声音也大

网友I:
动手能力,强!

网友J:
UP主,板子是你咬的吗哈。

网友K:
创意杠杠的!

网友L:
看起来很不错的样子,不知道风力如何,外面最好加个保护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起来很不错的样子,不知道风力如何,外面最好加个保护网吧

无极变速,风力大,有小孩的需要加保护网。

网友M:
台达的无刷风机,寿命很长的,普通电扇完全不是它的对手。

网友N:
这感觉跟我以前几块钱淘到两对功放管,然后花几百DIY一台功放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感觉跟我以前几块钱淘到两对功放管,然后花几百DIY一台功放一样.

主要是体会diy过程的乐趣,其次考虑投入是否深深触动了小心脏,权衡一下。diy人都何尝不是啊。

网友O:
这个风扇做的我给满分~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个风扇做的我给满分~

哈哈,谢谢了!

网友P:
引用 楼主:
up主牙口没那么好啊,是用剪子一点一点剪的,然后用锉刀磨的。

动手能力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