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有关超声波身高体重秤的研发

楼主(2016-07-05):
本人最近正在用单片机开发了一款超声波身高体秤,现在身高,体重,BMI值都能测试了,也能在数码管上显示了。但是体重数据经过软件滤波后,还有两三个数字的幅度跳动,超声波的值也有些跳动,这样导致BMI数据计算出来后也在跳。。。但老板要的是数字不跳,能稳定的显示,并最终能在ISD4002语音芯片中播报出语音数据出来。我刚开始想到用eerom把体重与超声波数据存起来,隔几秒钟读一次值,但觉得这样做,EEROM频繁擦写,有可能坏得很快。大家有什么好办法能让体重与超声波数据稳定如静态数值?

网友A:
不用存EEPROM。判断值的变化在一定范围内,就不变。

网友B:
是你的数字滤波器也有问题。以一阶 IIR 滤波器为例, 加大滤波器的时间常数, 可以让数据稳定如静态数值

网友C:
1.静止的物体有没有跳动;
2.1个数字的跳动相当于多少重量;
3.连续多次跳动在一定范围内,相加平均

网友D:
额。楼主莫非认为只有EEPROM才能存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你的数字滤波器也有问题。以一阶 IIR 滤波器为例, 加大滤波器的时间常数, 可以让数据稳定如静态数值 ...

你指的是硬件,还是软件,硬件上面我在运放后加大电阻,运放后也有电容滤波。时间反应好慢,关电的时候,回到零需要好长时间。软件也做了一些滤波,但效果不理想。

网友E:
如果跳动范围不大,楼主设定阈值,在阈值之内的数据不更新显示。楼主硬件用的低通滤波,RC参数选取不合适就会造成时间常数大,所以回到0的时间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跳动范围不大,楼主设定阈值,在阈值之内的数据不更新显示。楼主硬件用的低通滤波,RC参数选取不合适就 ...

跳动倒不是很大,但老板要求完全不跳。那么就需要修改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跳动倒不是很大,但老板要求完全不跳。那么就需要修改了。。。

那就设定阈值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跳动倒不是很大,但老板要求完全不跳。那么就需要修改了。。。

你算法上修改,只要误差小于0.05kg,输出到显示屏的数字就不更新,你老板也看不出来啊。
或者采用其他求平均、数字滤波等方法也可以。

如果你老板懂技术,很变态,一定要求实际采样到的数据不变,比如达到1g的精度,我觉得一是没有必要,二是这个不一定是你电子的问题,说不定是结构实际不够稳定,人的呼吸、重心移动会影响读数,那你电子这边再怎么搞也是白搭。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算法上修改,只要误差小于0.05kg,输出到显示屏的数字就不更新,你老板也看不出来啊。
或者采用其他求平 ...

我用的是算术平均数,加上判断滤波,滤波之后有所数据稳定性有所改善。但仍达不到静态值,用中值滤波不知为何程序执行过后没显示,估计STC单片机耗掉内存太多,运算跟不上。想必只有放在主程序里面执行方可一试。。。

网友G:
体重搞那么精确干嘛  喝杯水出点汗尿一个又变了

网友G:
买的淘宝便宜货好像是0.2KG吧

楼主:
体重的测量改了又改,基本稳定了,就只有超声波了,数据还没稳定。用一组探头,而且头顶的测量区域有限,稍一晃动,有时检测不到。只要人站在上面,头有点动,数据就动。还想将超声波测量要探头增加一到两组,但不知怎么实现,是加切换开关,还是将探头接口接在单片机的其它地方?

网友H(2017-10-18):
产品还在研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