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7JTAG被禁用,怎样让我的板子从新复活

楼主(2016-07-05):
首先Boot1引脚我是没有接出引脚的,那么IAP模式无法进行,跪求能用SWD方式能解决问题的大神指导

楼主:
娄碧的自己已经解决,就是直接配置切换到swd模式,只需要断电重启让电脑自动找到连接即可,原谅萌新不懂事

网友A:
用串口下载一次程序,貌似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串口下载一次程序,貌似也可以的

是的是的,主要是没这么玩过,刚刚自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