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用M0518 timer计数 PB15 高电平持续时间

楼主(2016-07-05):
实际上这是一个接外部ADC芯片ICL7135的驱动程序,MCU输出一个250K的PWM信号作为ICL7135的时钟源, PB15接到ICL7135的busy管脚,“busy”输出端(ICL7135的21脚)高电平的宽度等于积分和反积分时间之和。ICL7135内部规定积分时间固定为10001个时钟脉冲时间,反积分时间长度与被测电压的大小成比例。如果利用单片机内部的计数器对ICL7135的时钟脉冲计数,利用“busy”作为计数器门控信号,控制计数器只能在busy为高电平时计数,将这段busy高电平时间内计数器的内容减去10001,其余数便等于被测电压的数值。
    当busy上升沿信号触发M0518 PB15中断后,MCU启动timer 的 计数功能开始计数,等busy下降沿再次触发外部中断时,停止timer 计数,这就可以算出busy高电平时间内MCU输出到7135的时钟脉冲个数了; timer时钟设为25M, PWM输出250K hz波形,timer获取的计数值除以100刚好是PWM输出的周期个数;

楼主:
程序放在  M0518BSP_CMSIS_v3.00.002\SampleCode\StdDriver  下编译

网友A:
这个测量一个电平持续的时间通常就是用这个捕捉功能实现的。

网友B:
顶!

这个资料非常的好!

谢谢!

网友C:
这个是不是主要实现的是捕捉功能呢

网友D:
这个程序好写吗,需要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E:
除以100 然后 减去 10001

网友F:
用定时器能够实现计算高电平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