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AD10 原理图库是自己画的 生成pcb的时候出现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7-05):
原理图上的管脚,
在元件PCB上找不到这些编号的管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上的管脚,
在元件PCB上找不到这些编号的管脚。

那请问得怎么解决,刚接触AD10 画完原理图库 和原理图感觉没问题 接下来的步骤就错误了 请问问题得怎么解决呢

网友B:
原理图库的引脚和PCB库的引脚要每每对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问得怎么解决,刚接触AD10 画完原理图库 和原理图感觉没问题 接下来的步骤就错误了 请问问题得怎么解 ...

简单说,
原理图上的元件有No.99号管脚,
对应的封装上面也要有这个管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库的引脚和PCB库的引脚要每每对应

我好想没有建立pcb库,我只是花了元件库,画了原理图,现在的问题就是我点生成pcb的时候没问题 但是出来的只有一个room,没有元器件,所以不知道接下来得怎么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说,
原理图上的元件有No.99号管脚,
对应的封装上面也要有这个管脚。

就是封装这个问题,我现在就是不清楚要怎么封装,搞了几次都不对,出现什么灾难性错误。

网友C:
你要做pcb封装图,而且PCB元件封装引脚要和你原理图的元件引脚一一对应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做pcb封装图,而且PCB元件封装引脚要和你原理图的元件引脚一一对应才行。 ...

请问pcb封装图得怎么做,我现在就卡在这个问题上了。

网友D:
建议还是先找本书看看再说,一般的教程都是有说怎么建封装的

网友E:
其实我想说每一个学PCB--LAYOUT 的失败者都是死在封装这个问题上....在很多所谓的教科书竟然把这一节给省略了...我当时在学的时候...相当纠结啊....那些写书的应该都是不会用这个软件的人..我想
楼上已经有人说了:
...原理图的每个零件都有(封装)管脚编号..比如电阻一般是有两个脚..编号是1,2..这里有封装表现出来只是两根线,
那么在做PCB时...也要有一封装,它的脚管也是编号1,2...PCB封装有管脚表现出来是两个焊盘,
然后,原理图上的元件编号会自动更新的PCB图上,并且每个同一网络的管脚自动连接连在一起.

网友E:
2008年学习PROTEL时的学习小结:
https://wenzhang.baidu.com/page/ ... b1aba92d-1427382504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08年学习PROTEL时的学习小结:
https://wenzhang.baidu.com/page/view?key=3e929923b1aba92d-1427382504 ...

啥都没有啊- -

网友E:
PCB设计元件封装学习小结
想想当时自己在学习PROTEL99SE时觉得最有困惑的就是元件的封装问题。而且很多书上根本就没有详细的讲解。我通过上网和买书看然后自己揣摩了好久终于解决这个瓶颈问题(以PROTEL99SE为基础,如下图最简单的整流板电路):
首先我想应该先说说PROTEL99SE是如何设计出PCB的:先在PROTEL99SE新建一个工程,然后在其文件夹内新建一个原理图文件(.sch)和一个电路板文件(.pcb),在原理图文件里我们先画出电路原理图然后由这个原理图生成导入到电路板文件中,然后在电路板文件中我们再根据设计要求来摆放元件,布线。。。。最后PCB才能设计完成。其中对于这个过程来说要想做出PCB最关键的就是要设计好元件的封装,否则将无法导入。。。。

原理图和PCB图里的任何元件都有封装
1.原理图元件封装:
  在原理图中元件的封装只是一个符号,一个外形是为了让人们能够认出这个符号对应有是什么元件,当然原理图是生成PCB图的基础,在原理图中的元件封装有关于这个元件的在整个PCB中的代号(比如上图0的第一个二极管用D1表示),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就是元件的脚号是要与PCB的封装还有实物元件一致才可以的,也有关于这个元件所连接的电气网络(由上图我们很容易看出D1的A极‘1脚’连接的有代号为JP1插座的第2脚和D3的K极‘2脚’)。那么在原理图设计时要如何放置元件并设置好元件的封装呢?
还是以上图的二极管D1为例,画原理图时我们可以在原理图元件库Miscellaneous Devices.lib里找到DIODE,这就是二极管在原理图中的元件封装的名称。放置到原理图时我们可以给这个元件编号,在Part这一项里我们可以把二极管的型号(IN5408)也写上去,见(图2),我们也可以在元件封装编辑器里编辑这个元件,也能自己新建元件。但是在元件的属性项里我们看到了第二栏里有个footprint其实这一项就是要我们把这个元件在PCB中的封装名填入。这样导入时程序才能找得到它的PCB封装。

2. PCB图元件封装
      PCB图元件封装所要表示的就是一个很实际的意义。在这里PCB图元件封装见(图1),1脚就是原理图D1的第一脚,2脚就是原理图D1的第二脚。这个封装就表示D1(IN5408)这个元件在电路板中的实际形状,实际的安装位置,1脚和2脚之间的距离就是它安装到PCB板上的实际距离。还有焊盘的大小,孔的大小。如果元件孔小了元件就无法插入,1和2脚的间距不对时也就一样不行的。。。所以这是很关键的,在PCB图元件封装编辑里我们可以按实际元件的要求新建,修改元件的封装。在库文件里IN5408这个元件的封装名字是DIODE-0.4,不过0.4表示的是0.4MIL。这个尺寸好像比较小,我们可以在PCB图元件封装编辑里把2脚焊盘往右移0.1MIL

网友E:
很多常规的零件...在默认的封装库里都会有..比如电容,电阻...
不用自己画的...只有一些比较特殊的都要自己画
主要有以下两个封装库,安装一好..在原理图里把对应的封装名填好就行了
Miscellaneous Devices.IntLib====驱动零件库
Miscellaneous Connectors.IntLib====接口零件库

网友F:
新手常犯的错误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pcb封装图得怎么做,我现在就卡在这个问题上了。

你先查下资料知道制作步骤,然后开始做器件封装,常规器件你可以在网上下载,特殊器件你一是拿样品自己测量制作,或者网上下载资料,资料里有封装尺寸。
常规器件如:电阻 电容 二极管 三极管类
特殊器件:继电器 变压器 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