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152 IAP升级 USB接口

楼主(2016-07-05):
在stm8L152板子上,由于没有USB接口,所以在上面加了一个USB转串口的芯片。  我现在想问一下,我能通过这个USB口进行程序的升级吗?

网友A:
USB转串口稳定的话,就类似于串口,当然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转串口稳定的话,就类似于串口,当然可以啊

我想问下,在pc端用什么软件进行IAP的下载?如果是stm32的话,我知道是使用dfuse。但是stm8L,通过串口更新APP,我就不知道使用什么软件。

网友B:
当然可以,现在的cmsis-dap,你查一下,就是实现类似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