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用单片机自带DA输出一个1Hz的锯齿波,请问如何使波形更加的平滑。

楼主(2016-07-05):
1.软件上处理已经做到最小的分粉了。但是拉开时间轴还是会有小的阶梯。
2.硬件上没有做低通滤波就直接给运放了。请问滤波后效果会好很多么。如何设计滤波器呢?

网友A:
软件里加抖动继续细分,锯齿波的上升和下降是纯线性的,不难实现。然后外围做一个简单低通就行了,保证转角处够锐。

网友B:
多少位的DAC?即使8位的话输出也有256级了,除非放大了纵轴显示,否则普通示波器那么小的屏幕应该看不太出阶梯的。如果不是输出的每级都用到了,则可加大采样率来使输出更细腻。

网友C:
组成一个DDS的锯波,需 要多少个单位脉冲组成啊,频率越高,后级低通设计越简单,性能越能成功达到,波形的误差在高频时时延的关糸,会有误差。

网友C:
用模拟电感来做LC为佳,电感,电容都不好找,不要用电介电容,钽电容来做呵。

网友D:
取决于DA的时钟频率,以及你能允许的最大延时。
小阶梯的频率就是DA的时钟频率,所以低通滤波器的转折频率低于DA时钟频率就好,越低越好,一般来说要1/10以下。
但是这个低通也会带来延时。如果你的应用不允许有大的延时,转折频率就不能太低。
当然也不能太低,把有用信号滤掉也不行。

网友B:
低通滤波器的转折频率必须低于“1/2”DA时钟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