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有用过电动车调速转把的吗

楼主(2016-07-05):
我知道电动车的调速转把是霍尔器件,电动自行车的控制器与调速转把相连,想省去调速转把,用单片机来控制
大家有这方面的资料可以分享的吗

网友A:
调速转把输出的是电压信号,范围大概是1V到4V,最简单的就是单片机DA输出。

网友B:
用万用表或示波器看下调速转把输出的是什么信号;
再用单片机来实现类似的功能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