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实测 STM32F103C8 FLASH 64K以后的位置也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2016-07-05):
发现背景:以前有个工程是用的STM32F103RBT6(FLASH 128K)做的,从第127K(0x0801FC00)开始用来存储几十个字节的系统参数。
同时程序具有远程升级功能,没用网上流行的bootloader方式,自己研究了一个笨方案,因为我们的程序不足50K,把新固件先存在50K的位置,
然后覆盖回前面重启即可(覆盖这一段的程序指定存放在0x801B000的位置)。

后来公司又要做个精简版的产品,用了STM32103C8T6(FLASH 64K),CODE大概20几K。以前的程序直接下载进去,发现能正常工作!!!
参数也能正常保存和读取!!!!参数存在127K后面啊!!!
然后测试远程升级,居然也正常运行。。。。

照这看来,果然C8T6和RBT6,根本就是同一个东西打了不同的标也已,估计出厂的时候在内部ROM配置成了两种型号。。。

然而问题来了:C8T6 FLASH 64K 以后的位置能不能愉快的使用?多大风险?

网友A:
关注。

我也发现个“超频”的用法,一直正常:
F407,手册上明确说,使用DMA操作SPI时只能用8位方式;
但我开始没发现这一句,直接用16位,居然一直正常。

网友B:
就我所知道的情况,来谈谈主贴的看法:
1): FLASH的测试很复杂的,你暂时能用的FLASH 不等于出厂检测是好的!就是说:64K 以后的FLASH 可能是在出厂测试时被认为是坏的区块。
2):不排除因为生产排期的原因,把128K的FLASH芯片,当作64K的芯片出货!

网友C:
超出部分拿来使用是不保险的;

网友D:
有没有人做长时间的测试,能正常稳定工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