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关于SI4432+BLT53+as169-73的问题

楼主(2016-07-05):
想搞一个si4432加PA,天线分集。遇到了问题,请教下大神们:
1、SI4432发送经过匹配网络,输出功率调整到15dbm。
2、调整PA(blt53)静态工作,正常放大。接入SI4432的网络,最后输出功率为29dbm多。
3、然后问题来了,接上天线开关,然后输出就降到10dbm了,求解怎么回事?
4、单独让天线开关工作,用频谱分析仪的扫频看,在433M点上的插损2.5dbm(扫频信号0dbm,经过天线开关后-2.5dbm),也算正常吧,为啥接到一起就降了这么多?
5、我需要哪些方面的测试?新手望大虾不吝赐教。

网友A:
AS169的P1是30dBm的,检查你的控制信号极性对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169的P1是30dBm的,检查你的控制信号极性对了没有。

控制信号极性应该是对的,不加PA时,可正常收发数据  用si4432那个GPIO控制的

网友A:
你确认一下,天线单独测和加上PA的情况下控制信号的极性是不是一样的,另外用电流表跟踪PA的供电电流,看是PA工作异常,还是PA放大以后的信号被后面吃掉了,另外摸一下有没有发热的元件,这么大的功率如果被短路或者反射之类,肯定有发热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认一下,天线单独测和加上PA的情况下控制信号的极性是不是一样的,另外用电流表跟踪PA的供电电流,看是 ...

pa电流正常,发热肯定是pa在热。

网友A:
不加收发开关的时候PA热么?加了以后PA是否更热?收发开关热不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加收发开关的时候PA热么?加了以后PA是否更热?收发开关热不热?

开关肯定不热,pa的哪个更热倒是没注意,

网友A:
既然你PA的工作电流“正常”,那这么大的功率没有传输出去,不可能凭空消失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PA的工作电流“正常”,那这么大的功率没有传输出去,不可能凭空消失了啊。 ...

这一句倒是提醒了我。我调静态偏置是200ma电流,但是接入电路后变成了400ma电流,因为后来接入了板子的电源和si4432,电流不应该增加这么大!如此,是因为不匹配,发生了反射?可是天线开关貌似不用匹配吧

网友A:
不用匹配,人家是匹配好的,其实就是这个理,去找什么改变了,什么不正常,然后就定位了。

网友B:
仔细检查射频开关的用法,阅读器件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