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请教四层板怎么画,有资料或者画过的给我参考一下,谢谢

楼主(2016-07-05):
请教四层板怎么画,有资料或者画过的给我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
多了一个地层和电源层,很方便

网友A:
像2层板一样走线
gnd 不要走线 全部铺GND
vcc层 有所有的电源线 可以粗线或者铺铜 也可以适当走些信号线

网友B:
百度视频里搜pcb多层板,里面有一些视频,不过很模糊

网友C:
上图说明,如中间两层为GND和VCC,就是GND(亦可分割,数字地和模拟地以及其他等)和VCC不需在上下表层布线,需要时只需在用处放置过孔,引出GND和VCC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