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高分悬赏:AD5422 电流输出偏大

楼主(2016-07-05):
应用背景:采用的AD5422芯片输出电流 给变频器 从而驱动电机。 现场电磁环境比较复杂,有较大的高频磁场干扰。接线长度为30米左右。
问题现象:输出4mA时,实际用万用表测量实际电流为4.1mA左右。
问题定位测试1:断开变频器,用200欧姆电阻代替负载,万用表实测为4mA。
问题定位测试2:换用FLUKE作为信号源输出4mA,变频器输入端作为负载,万用表实测也是4mA。
疑问1:AD5422采用的输出原理,和FLUKE之类的信号源有何区别。
疑问2:长度为30米左右的接线引入的电感是否足以影响AD5422的输出电流。

注:附件为AD5422手册

网友A:
用示波器看一下4.1mA时的波形,
也许有自激振荡,纹波。

网友B:
上电路图,

网友C:
在Iout端接入0.01uF电容至地。最好把电路图传上来,不然大家无法分析。。。

网友D:
当用FLUKE作信号源时,对外的负载及引线都跟实际工作一样吗?

网友E:
长度为30米左右的接线引入的电感足以影响AD5422的输出电流。因此,增加AD5422芯片的AVDD电压可以提高负载电阻较大时输出电流的稳定性。AVDD越高输出电流越恒定。只要AVDD不超过40V就行。

网友D:
同意楼上的,还有以双绞线组成电流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看一下4.1mA时的波形,
也许有自激振荡,纹波。

现场波形如下图:
上图为AD5422输出时示波器检测到的波形。

上图为用FLUKE信号源输出时示波器检测到的波形。

从示波器波形看,现场有较大的快速脉冲群干扰,用两种输出方式在示波器采集到的干扰信号幅值相差不大,但是为何用FLUKE输出,电流表采集到的是4mA;用AD5422输出电流表采集到的是4.1mA呢

楼主:
电路图已补,麻烦高手给指点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Iout端接入0.01uF电容至地。最好把电路图传上来,不然大家无法分析。。。

电路图已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用FLUKE作信号源时,对外的负载及引线都跟实际工作一样吗?

是的,当用FLUKE做信号源时,负载和引线都没有变,跟AD5422输出时的实际情况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意楼上的,还有以双绞线组成电流环。

现场没有条件换成双绞线,而且目前无法定位问题,所以没办法确定换成双绞线就能够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长度为30米左右的接线引入的电感足以影响AD5422的输出电流。因此,增加AD5422芯片的AVDD电压可以提高负载电 ...

谢谢大侠,现场负载电阻为250欧姆左右还不是很大,我试了您说的40V的输出方式现象还是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场波形如下图:
上图为AD5422输出时示波器检测到的波形。

这脉冲应当就是0.1mA误差的原因,

用fluke做源,有没有这脉冲?
也应当测一下,问题会更清晰。

网友E:
如果Iout只有4mA左右的电流或者电流比较小,AVDD改40V、F1该1K电阻、TVS管(D17)改为0.1uF电容。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场没有条件换成双绞线,而且目前无法定位问题,所以没办法确定换成双绞线就能够解决问题 ...

去掉D1,D2,TVS。再测试下,后用不同的负哉,200欧和实际负载,测试BOOST与AVDD间的压差是否一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场没有条件换成双绞线,而且目前无法定位问题,所以没办法确定换成双绞线就能够解决问题 ...

分二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因负载的不同,导致D1,D2的二端电压不同,导致漏电流不同,第二种原因,IC的控制作用不强,主要看BOOST与AVDD之间的电压有变化,好的应不会变化,或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脉冲应当就是0.1mA误差的原因,

用fluke做源,有没有这脉冲?

测过了,用FLUKE做源也有这种脉冲,只是串在回路里面的万用表显示还是4mA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Iout只有4mA左右的电流或者电流比较小,AVDD改40V、F1该1K电阻、TVS管(D17)改为0.1uF电容。 ...

AD5422驱动能力只有1K,如果把F1改为1K电阻的话加上变频器本身电阻就达到1.25K左右了~

网友E(点评):
AD5422驱动能力最小1K。好好看看Datasheet。

网友B:
我建议你先在24V电源上并联一大一小的滤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二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因负载的不同,导致D1,D2的二端电压不同,导致漏电流不同,第二种原因,IC的控制 ...

我做了实验了,貌似是您说的第二种情况IC控制作用不强,我焊掉了D1、D2、和TVS情况没有改善。加不同负载的时候BOOST和AVDD之间电压不同。另外在Iout端并联了一个0.01uF的电容,输出有改善。请大侠帮忙分析下快速脉冲群干扰和变频器负载共同的影响导致AO输出偏大的机理是什么,怎么样才能增强IC的控制作用,不胜感激!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做了实验了,貌似是您说的第二种情况IC控制作用不强,我焊掉了D1、D2、和TVS情况没有改善。加不同负载 ...

现在基本确定IC的抗干扰性能差造成,前面要加EMC滤波组件是必须的,双线必须用双绞线,滤掉差模与共模干扰信号即可,这样,基本可控在性能范围内。

网友F:
和输出的控制力有关,这个电路可以提供很强的源电流,所以电流不可能偏小。但它没有灌电流能力,当回路中并入第二电流源时,输出级几乎没有控制力,所以电流只能单方向偏大。解决办法有二。
1、输出级使用推挽结构,提供与源电流相匹配的灌电流能力,对电流进行双向控制。
2、输出加对地电容,由电容提供微弱的灌电流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IC的工作点偏移和CMRR随频率严重下降。

问题已解决,通过在输出端增加电容,同时在正负输出引脚串接两个小电阻进行平衡后,抗干扰能力大大提高。多谢大侠指导!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通过在输出端增加电容,同时在正负输出引脚串接两个小电阻进行平衡后,抗干扰能力大大提高。 ...

能解决问题就好。RC平衡滤波。如果能共模差模电感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解决问题就好。RC平衡滤波。如果能共模差模电感更好。

好的,回头我再试试。谢谢您~

网友(2018-04-09):
您好 可否提供一下电路图  我最近也在用这个芯片  谢谢了 44581490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