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学高人一个360度 全姿态的问题

楼主(2016-07-05):
用了 9250 芯片  加速度计  陀螺仪  地磁信息都能读出来了
用了好多种算法,包括四元数, 陀螺仪积分和加速度计矫正  的出来的结果是  芯片面向上的方向都正常
芯片面向下的方向  横滚和仰俯角 相互影响,现象是当 横滚不动  仰俯超过90度后,横滚翻转了180度
自己用自己理解的算法  也不行  用判断加速度计z轴的 正负 也不行
是否是缺少一些必要的参数  还是 算法不对
请数学高人指点一下  谢谢  给个思路也行  ,就是用9250实现 全方位360的 姿态的实时显示

网友A:
会发生突变的!

也就是 LOCK的状态!

网友B(2016-08-16):
搞定了吗

网友C:
用DMP库出来的四元数可以做到360翻滚,没有奇异现象,而且不需要地磁的辅助可以得到比较稳定的YAW

网友D(2018-01-27):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 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会发生突变的!

也就是 LOCK的状态!

用的四元数更新姿态的,只是最后转成欧拉角,应该避免了奇点问题。所以不存在你说的LOCK吧?而且楼主的描述是正常不正常,应该不是简单突变一下的问题...我用网上很多说的 大角度/全姿态判别法,效果还是一样。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E:
奇异只发生在一个轴,做四轴放在俯仰轴上,也不影响啊,除非你想无头模式横滚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