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关于flexcan通讯bus-off问题

楼主(2016-07-05):
本人在做imx6q与PC上cantest的通讯测试。用的是天嵌E9的机子。
按照网上《can总线移植总结》这个文档进行了总线移植。
接收器使用了TJA1050的板子。
硬件连接是电脑连接usbcan盒子连接TJA1050的板子连接E9的卡片机,第一次进行收发实验成功,能接收数据也可以发送,但是TJA1050的板子发热很厉害。
第二次我想复现一下这个实验,就发现此时E9发送的数据接收不到了,通过查看can0口的details,发现send完以后,总线就bus-off了。但是loopback实验能成功,这应该说明软件部分没有问题。
我看到论坛里有类似的问题,说是硬件的问题。因为我之前成功过一次,所以就怀疑是不是TJA1050的板子烧坏了,手头目前没有万用表,等明天才能检查。
当然也想请问论坛里的大神,有没有其他看法。

楼主:
这是loopback下的输出

noot@linaro-ubuntu-desktop:~# ip link set can0 type can bitrate 50000 loopback
root@linaro-ubuntu-desktop:~# ip link set can0 up
root@linaro-ubuntu-desktop:~# candump can0 &
[1] 3545
root@linaro-ubuntu-desktop:~# interface = can0, family = 29, type = 3, proto = 1
cansend can0 -i0x100 01 02 03 04
interface = can0, family = 29, type = 3, proto = 1
<0x100> [4] 01 02 03 04
root@linaro-ubuntu-desktop:~# cansend can0 -i0x100 01 02 03 05
interface = can0, family = 29, type = 3, proto = 1
<0x100> [4] 01 02 03 05
root@linaro-ubuntu-desktop:~# ip -details link show can0
2: can0: <NOARP,UP,LOWER_UP,ECHO> mtu 16 qdisc pfifo_fast state UNKNOWN qlen 10
    link/can
    can <LOOPBACK> state ERROR-ACTIVE (berr-counter tx 0 rx 0) restart-ms 0
    bitrate 50000 sample-point 0.866
    tq 1333 prop-seg 6 phase-seg1 6 phase-seg2 2 sjw 1
    flexcan: tseg1 4..16 tseg2 2..8 sjw 1..4 brp 1..256 brp-inc 1
    clock 30000000

楼主:
这是发送实验的输出,可以看到此时can状态已经bus-off

root@linaro-ubuntu-desktop:~# ip link set can0 down
root@linaro-ubuntu-desktop:~# ip link set can0 up type can bitrate 250000
root@linaro-ubuntu-desktop:~# ifconfig can0 up
root@linaro-ubuntu-desktop:~# cansend -i0xb00 0x88 0x99
interface = 0x88, family = 29, type = 3, proto = 1
ioctl: No such device
root@linaro-ubuntu-desktop:~# cansend can0 -i0xb00 0x77 0x66
interface = can0, family = 29, type = 3, proto = 1
root@linaro-ubuntu-desktop:~# ip -details link show can0
2: can0: <NO-CARRIER,NOARP,UP,ECHO> mtu 16 qdisc pfifo_fast state DOWN qlen 10
    link/can
    can state BUS-OFF (berr-counter tx 0 rx 0) restart-ms 0
    bitrate 250000 sample-point 0.866
    tq 266 prop-seg 6 phase-seg1 6 phase-seg2 2 sjw 1
    flexcan: tseg1 4..16 tseg2 2..8 sjw 1..4 brp 1..256 brp-inc 1
    clock 30000000

楼主:
解决了 bus-off的原因是硬件电路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