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keil C 和 kei lARM 怎么一起安装到同一台电脑上面呢?

楼主(2016-07-05):
keil C 和 kei lARM 怎么一起安装到同一台电脑上面呢?

总是会把前面安装的给覆盖掉,求助

网友A:
我是装载量个盘上,MDK装载C盘,keil uvision2装在D盘。

网友B:
直接装,没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装载量个盘上,MDK装载C盘,keil uvision2装在D盘。

我也是装在两个盘上的,一个装在C盘,一个装在F盘,但是还是会覆盖掉,是不是文件夹名字不能一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装,没影响

这.......在我这走不通呐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在我这走不通呐

一个装C,一个装D,不会覆盖

网友D:
分开装到不同的文件夹也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个装C,一个装D,不会覆盖

从来都是装同一目录下,完全不会覆盖和冲突。

Keil公司才没你们想象的那么笨蛋,它的各个软件文件都有独立的子目录,然后IDE公用,配置会在TOOLS.INI里分组存放 自动合并添加,根本就不用担心。

比如ARM的都在[ARM]、[ARMADS]下;
51的在[C51]下。

INI配置VC有现成的函数 直接调用就行,根本就不会混淆。
只要这样就能写进去:
        WritePrivateProfileString("C51",字段名,字段值,"路径\TOOLS.INI");

网友E:
可以一起装啊,我都装在C盘,但图标名字有点不一样

网友F:
IDE低版本先装就行

网友G:
我是这么装的.

c51从别的电脑拷过来的,

网友H:
我在win7系统下同样的问题,不知如何解决,装了keilc,编译正常,再装mdk,然后打开keil c建立的工程就会报缺文件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我是这么装的.

c51从别的电脑拷过来的,

你真会装

网友J:
可以装在一起,我就是这么干的,不干扰

网友K:
我电脑上装了两个MDK4 ,MDK5,
so,keil C 和 keil ARM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在win7系统下同样的问题,不知如何解决,装了keilc,编译正常,再装mdk,然后打开keil c建立的工程就会报 ...

你解决了不?

楼主:
我在想是不是我安装的时候哪些选项选的不对......

网友L:
先装MDK,然后搜一下,MDK添加C51,

网友M:
51装keil文件夹,先装Keil 750a_Full,再装keil 8xx,再装MDK4xx。51工程用MDK4xx打开。
ARM装MDK文件夹,先装Keil 750a_Full,再装keil 9xx,再装MDK5xx。ARM工程用MDK5xx打开。
这样装我使用一直正常。

网友N:
不是可以直接装吗

网友O:
装两个不同版本的

网友P:
楼主可能backup了,装的时候keil把旧目录全复制到bak目录里面了。

网友Q:
我使用4.2版本,直接默认安装没有问题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