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GD32F207开发板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16-07-05):
采用GD32F207作为MCU,将其GD_Link管脚引出后,若开发板工作正常,是不是配上GD_Link下载器和驱动,就可以完成程序下载和在线仿真了?

网友:
GD代理商QQ:182317716 更多样品,中文手册.开发工具支持!
---13686827076-王生

网友A:
这个需要设置好相关的选项的。

网友B:
这个基本上就这样的,还需要在相关的集成开发环境中设置合理的。

网友C:
这个是需要多检查调试的,该下载方式的还是较常见的。

网友D:
这个注意相关驱动的安装的。

楼主:
软件里设置我知道怎么设置,主要是硬件设计时采用GD的MCU完成Jlink或是JTAG的功能,这个难度不是很清楚。如果应用JTAG调试,只需要引出JTAG管脚即可应用JTAG调试器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