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dma spi 发送 中断,最后一个数据能发送么

楼主(2016-07-05):
stm32 spi (dma 发送完成) 中断 到底是在 dma 将最后一个数据写入 spi 时候发生 还是在 spi 将最后一个数据发送完毕时候发生呢
我想在中断里面 关掉 片选线 SS  如果最后一个数据没有发送出去 就悲剧了

网友A:
中断?什么中断?SPI中断?
你设置了dma后,就不用中断了,每次spi收到数据,就通过dma搬送到内存了。直到收到完数据,产生DMA传输完成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