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TPS61030 SW脚短路

楼主(2016-07-05):
使用TPS61030做GSM/GPRS电源,做了5个样品,其中有1块工作30分钟后SW管脚与地短路,另一块工作36小时后SW管脚与地短路,其它三台没有问题, 用示波器查看SW管脚波型,毛刺为5.9V,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管脚短路的,请高手指导一下,谢谢! 附原理图:

楼主:
补上图片:

网友A:
内部MOS管 下管击穿了,检查是否过流、电感是否饱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MOS管 下管击穿了,检查是否过流、电感是否饱和

感谢回复,电感使用的是TDK的SLF7055T-4R7N3R1-3PF,电流在3A以上,负载在500ma以内,峰值会达到1.5A, 负载上还并了一个100UF的钽电容, 这个电路在另一款电路板了没有问题,已生产1万套。这个重新布局了就出这个问题了,但是又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

网友B:
我怀疑是过热击穿了.
还有是不是 100UF的钽电容失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怀疑是过热击穿了.
还有是不是 100UF的钽电容失效了

谢谢回复,钽电容用的是AVX的,用的这批次的在其它产品上验证过了,没有问题,而且是工作几十个小时后才会短路,使用的是18650 3.6V 电池供电 ,我测量没有问题的产品上的 SW脚的毛刺在5.4V左右, 有问题的在5.9V,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

网友C:
过压、过流导致内部击穿。内部集成的MOS比较脆弱,参数不高。
原因不好说。
看你描述,和PCB布局、布线有关。

降低输入电压是个解决方法,以增加参数的余量。

网友D:
毛刺为何这么高,从这个方面着重入手,还有布局改变后DCDC要注意的地的问题是否有处理好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因为散热的地不够大导致的,焊了根铜经在地上面就好了,1.5A持续工作没有问题了,谢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