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板子不能 下载

楼主(2016-07-06):
有没有收到板子的遇到相同的问题:板子无法下载。反映为下面的图。第二个图是“设备管理器”中显示的仿真器,如果吧仿真器的USB拔掉,就没有这个“STM32 STlink”设备了,表明仿真器的驱动应该是安装好了,并且USB线也应该是OK的。
斑竹看看是怎么回事? 板子坏了? 不太应该了,昨天中午才收到的。

ST-Link  (36.36 KB )

网友A:
会不会是仿真器和板子的连线接错了哦?

网友B:
NV32F100x烧录方式之STLINK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fromuid=8689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仿真器和板子的连线接错了哦?

不会啊。因为接错了的话,也就是如果USB线接的是Demo板而不是仿真器,在“设备管理器”中,是看不到“STM32 STLink”这个设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啊。因为接错了的话,也就是如果USB线接的是Demo板而不是仿真器,在“设备管理器”中,是看不到“STM ...

我说的是仿真器STLINK和开发板之间的连接哦,swd模式下,只需三根线(开发板另外供电),SWDIO、SWCLK、GND

网友C:
需要2根USB线,

楼主:
晕!! 可能是这个问题,试试!!  --- 下午或者晚上给报告...
--- 但是他们只提供一根线啊,需要改进啊!!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晕!! 可能是这个问题,试试!!  --- 下午或者晚上给报告...
--- 但是他们只提供一根线啊,需要改进啊 ...

可以只要一根线,需要自己动手做个跳线,仿真器有3.3v口,已经连接到板子上了,用线把3.3v和板子上跳线帽的中间柱子连起来就可以了,这样就没有串口输出,不方便调试了

网友:
试试加上拉电阻试试,看看片子是不是锁了

网友D:
降低下载频率试试

楼主:
各位,我的这个问题被我不小心搞定了。
用了另外一台电脑,居然要重新安装demo板的TFDI驱动程序,由此扯出一个问题.......
现在OK了,Erase、下载了好多次了,暂时还没有问题。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p;page=1#pid7088802

楼主:
又涨姿势了~~~
http://bbs.**/jishu_540140_1_1.html
看来我遇到的这个问题,前面还真的错怪TFDI了?
整个问题越来越有意思了,可惜就是我还没有完全整明白。
本来是想用Nabota的板子,在跑那个RTC程序时,看怎么通过串口打印信息,查了点资料,没想到查到这个帖子,让我汗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