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电动车刹把原理详解

楼主:
刹把原理详解:

刹把泛指控制车类的制动手把。一般指的是轻型车辆,比如电动车等.

刹把的作用就是当刹车时,控制器检测到刹车信号,无论在什么状态下都断开电机供电,分为:机械常开刹把,机械常闭刹把,电子常高刹把,电子常低刹把。

电子刹把是采用开关型霍尔元件的,所以有3条引线:电源(红色5V),信号,地(黑色)。在不刹车时有输出高低之分,所以叫常高,常低。

现在市场上常用电子常高刹把。

机械刹把的缺点是防水性能不好,长时间使用易发生接触不良,可靠性低,一般使用一年多,但价格便宜; 电子刹把防水性能好,长时间使用不会有接触不良现象,但价格稍高,刹把有长线(1200MM)和短线(450MM)之分,与不同车型配套使用。

电子刹把供电电压范围为:4.5V-24V(与电机霍尔电压相同)。

机械常开刹把和电子常高刹把都可以直接并联工作的(或门),而机械常闭刹把则串联工作(与门),电子常低刹把则用附加电路(电子开关线路)工作。

如何改刹把?

首先,需知电子刹把与机械刹把的区别:

电子刹把的刹车开关是由霍尔元件和磁钢组成的,其原理和无刷电机的霍尔一样,都是开关型的,霍尔元件靠感应磁钢的位置来输出高低电平信号,如捏住刹把后,霍尔元件和磁钢位置对应准确,输出高电平信号,信号驱动控制器内部的电子开关电路(NPN三极管组成),将转速信号与地旁路.还有一种是捏住后输出低电平信号,它驱动控制器内部由PNP三极管组成的电子开关电路,将"转速信号"与地旁路,机械刹把就很好理解了,内部就是一个"常开开关",捏住刹把后开关闭合,将转速信号与地旁路,还有一种是常闭开关的刹把,因为现在市面上不常见了,就不介绍了.

霍尔电子刹把的车子改为机械刹把的车子方法:
即把机械刹把的两根线(没有正负之分)其中一根线接信号线,另一根接负极线就可,红5V不用,其原理为:机械刹把两根线接在了控制器内部三极管(以常用的NPN电子开关电路为例)的集电极和负极上,因为集电极上就是控制器的转速信号经过的地方,即:机械刹把开关一闭合,就将转速信号与地(负极)旁路了.

高电平:向控制器刹车线里面输入电压信号,控制器里面的电子开关导通,刹车动作。
低电平:控制器刹车线向外输出一个电压信号,经过刹把开关,闭合后,信号倒地,刹车动作。

网友A(2016-07-06):
高电平就是控制的时候用高电平起作用,低电平是不是就是控制的时候给低电平起作用呢?
还有倒挡,是什么样的原理呢

网友B:
刹车就是把刹车线连到地上就可以了

网友C:
现在一般的刹把也都是霍尔原件吧

网友D:
这个图中,刹车是不是给个低电平就可以了啊

网友E:
电机的制动功能,可以配合PWM的刹车功能实现。

网友F:
机械常开刹把和电子常高刹把都可以直接并联工作的(或门),而机械常闭刹把则串联工作(与门),电子常低刹把则用附加电路(电子开关线路)工作。

网友G:
是不是通过控制来实现制动,就是通过电机的转速控制来实现急停

网友H:
引用 网友A:
高电平就是控制的时候用高电平起作用,低电平是不是就是控制的时候给低电平起作用呢?
还有倒挡,是什么样 ...

你看一下刹把线,用外用表量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I:
是机械制动还是采用电机控制制动,这个还是同时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