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关于量产软件

楼主(2016-07-06):
现在想做一个产品,其中有一个USB3.0转SATA的桥接芯片。现在想找一款量产软件,能更改这个芯片的ID。。
请问有这样的量产软件吗?麻烦懂的大神指教一下啊,感激不尽!

网友A:
有些烧录器有ID递增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烧录器有ID递增选项

请问能说得详细点吗,我对这个不是很了解

网友B:
这些肯定是有的,不过量产软件一般只是针对于特定的公司的U盘控制器芯片有效的.
如果要做这方面的,那就直接找代理商问,作为电子爱好者,没必要搞这些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能说得详细点吗,我对这个不是很了解

你用的什么芯片及烧录器,找供应商咨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肯定是有的,不过量产软件一般只是针对于特定的公司的U盘控制器芯片有效的.
如果要做这方面的,那就直接 ...

这个也是产品需要,所以想多了解一点,所以请多指教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也是产品需要,所以想多了解一点,所以请多指教啊

可以上官网问主控芯片的代理商,他们有全套方案,

网友C:
这种软件看起来智能自己编写了,或者原厂支持才行

网友D:
你用的什么桥接芯片?它是不是外挂一片eeprom/spi flash做配置用的?
如果是的话,找eeprom/spi flash烧写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