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HAL库每天一例】第062例: IAP-串口IAP

楼主(2016-07-06):
【HAL库每天一例】系列例程从今天开始持续更新。。。。。
我们将**每天至少发布一个基于YS-F1Pro开发板的HAL库例程,
该系列例程将带领大家从零开始使用HAL库,后面会持续添加模块应用例程。
同样的,我们还程序发布基于HAL库的指导文档和视频教程,欢迎持续关注,并提出改进意见。
例程下载:
资料包括程序、相关说明资料以及软件使用截图
链接:http://pan.baidu.com/s/1i574oPv
密码:r3s3

(硬石YS-F1Pro开发板HAL库例程持续更新\1. 软件设计之基本裸机例程(HAL库版本)\YSF1_HAL-062. IAP-串口IAP

/**
  ******************************************************************************
  *                           硬石YS-F1Pro开发板例程功能说明
  *
  *  例程名称: IAP-Bootloader
  *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http://www.ing10bbs.com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1】例程简介
  固件更新或升级在我们日常生活是非常常见的,比如Windows系统更新、手机系统更新、软件在线
更新、APP在线更新,本例程实现STM32的IAP(在线升级)功能,更新文件是由“LED-FLASH”或
“LED-RAM”例程生成的“YS-F1Pro.bin”文件,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把该文件内容发送给运行本例程
的开发板,然后实现运行“YS-F1Pro.bin”文件代码功能。

【2】跳线帽情况
******* 为保证例程正常运行,必须插入以下跳线帽 **********
丝印编号     IO端口      目标功能引脚        出厂默认设置
  JP1        PA10        TXD(CH340G)          已接入
  JP2        PA9         RXD(CH340G)          已接入
  JP3        PB0           LED1               已接入
  JP4        PG6           LED2               已接入
  JP5        PG7           LED3               已接入

【3】操作及现象
  运行本例程之前,先打开“LED-FLASH”或“LED-RAM”例程编译生成“YS-F1Pro.bin”文件(路径:
..\LED-FLASH\Project\MDKARM(uV5)\YS-F1Pro.bin)。
  使用开发板配套的MINI USB线连接到开发板标示“调试串口”字样的MIMI USB接口(需要安装驱动),
在电脑端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工具,设置参数为115200 8-N-1。下载完程序之后,在串口调试助手窗口可
接收到信息,如果我们不需要更新程序直接按下KEY2按键即可运行原本程序。如果需要更新程序,在没有
按下KEY2之前,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YS-F1Pro.bin”文件给开发板(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文件发送功能发
送即可)。然后按下KEY1按键实现在线升级,最后按下KEY2即可运行新程序。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bsp_iap.h文件内容
#ifndef __BSP_IAP_H__
#define        __BSP_IAP_H__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stm32f1xx_hal.h"

/* 类型定义 ------------------------------------------------------------------*/
/************************** IAP 数据类型定义********************************/
typedef  void ( * pIapFun_TypeDef ) ( void ); //定义一个函数类型的参数.

/* 宏定义 --------------------------------------------------------------------*/
/************************** IAP 宏参数定义********************************/
//是否更新 APP 到 FLASH,否则更新到 RAM
#define User_Flash

#ifdef User_Flash
  #define APP_START_ADDR       0x8010000          //应用程序起始地址(存放在FLASH)
#else
  #define APP_START_ADDR       0x20001000          //应用程序起始地址(存放在RAM)
#endif

/************************** IAP 外部变量********************************/
#define APP_FLASH_LEN                             56320u       //定义 APP 固件最大容量,55kB=55*1024=56320

/* 扩展变量 ------------------------------------------------------------------*/
extern struct  STRUCT_IAP_RECIEVE      //串口数据帧的处理结构体
{
        uint8_t   ucDataBuf[APP_FLASH_LEN];
        uint16_t  usLength;
} strAppBin;

/* 函数声明 ------------------------------------------------------------------*/
void IAP_Write_App_Bin( uint32_t appxaddr, uint8_t * appbuf, uint32_t applen);        //在指定地址开始,写入bin
void IAP_ExecuteApp( uint32_t appxaddr );                                                      //执行flash里面的app程序

#endif /* __BSP_IAP_H__ */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bsp_iap.c文件内容
/**
  ******************************************************************************
  * 文件名程: bsp_iap.c
  * 作    者: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 版    本: V1.0
  * 编写日期: 2015-10-04
  * 功    能: IAP底层驱动实现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http://www.ing10bbs.com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IAP/bsp_iap.h"
#include "stmflash/stm_flash.h"
/* 私有类型定义 --------------------------------------------------------------*/
/* 私有宏定义 ----------------------------------------------------------------*/
/* 私有变量 ------------------------------------------------------------------*/
#if defined ( __CC_ARM )  // 使用Keil编译环境

struct STRUCT_IAP_RECIEVE strAppBin  __attribute__((at(0x20001000)))={{0},0};

#elif defined ( __ICCARM__ ) // 使用IAR编译环境

struct STRUCT_IAP_RECIEVE strAppBin;//={{0},0};

#endif

static uint16_t ulBuf_Flash_App[1024];

/* 扩展变量 ------------------------------------------------------------------*/
/* 私有函数原形 --------------------------------------------------------------*/
/* 函数体 --------------------------------------------------------------------*/
void IAP_Write_App_Bin ( uint32_t ulStartAddr, uint8_t * pBin_DataBuf, uint32_t ulBufLength )
{
        uint16_t us, usCtr=0, usTemp;
        uint32_t ulAdd_Write = ulStartAddr;                                //当前写入的地址
        uint8_t * pData = pBin_DataBuf;

        for ( us = 0; us < ulBufLength; us += 2 )
        {
                usTemp =  ( uint16_t ) pData[1]<<8;
                usTemp += ( uint16_t ) pData[0];
                pData += 2;                                                      //偏移2个字节
                ulBuf_Flash_App [ usCtr ++ ] = usTemp;
                if ( usCtr == 1024 )
                {
                        usCtr = 0;
                        STMFLASH_Write ( ulAdd_Write, ulBuf_Flash_App, 1024 );
                        ulAdd_Write += 2048;                                           //偏移2048  16=2*8.所以要乘以2.
                }
        }
        if ( usCtr )
    STMFLASH_Write ( ulAdd_Write, ulBuf_Flash_App, usCtr );//将最后的一些内容字节写进去.
}

#if defined ( __CC_ARM )  // 使用Keil编译环境

__asm void MSR_MSP ( uint32_t ulAddr )
{
    MSR MSP, r0                                            //set Main Stack value
    BX r14
}

#elif defined ( __ICCARM__ ) // 使用IAR编译环境

void MSR_MSP ( uint32_t ulAddr )
{
    asm("MSR MSP, r0");                                            //set Main Stack value
    asm("BX r14");
}

#endif

//跳转到应用程序段
//ulAddr_App:用户代码起始地址.
void IAP_ExecuteApp ( uint32_t ulAddr_App )
{
        pIapFun_TypeDef pJump2App;

        if ( ( ( * ( __IO uint32_t * ) ulAddr_App ) & 0x2FFE0000 ) == 0x20000000 )          //检查栈顶地址是否合法.
        {
                pJump2App = ( pIapFun_TypeDef ) * ( __IO uint32_t * ) ( ulAddr_App + 4 );        //用户代码区第二个字为程序开始地址(复位地址)
                MSR_MSP( * ( __IO uint32_t * ) ulAddr_App );                                                                    //初始化APP堆栈指针(用户代码区的第一个字用于存放栈顶地址)
                pJump2App ();                                                                                                    //跳转到APP.
        }
}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网友A:
报告楼主,您的帖子我收藏了,另外问下您的开发板如何买,谢谢

网友B:
这个要更新到什么时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告楼主,您的帖子我收藏了,另外问下您的开发板如何买,谢谢

http://www.ing10bbs.com
可以访问我们论坛,有淘宝链接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更新到什么时候啊?

更新到现在的所有例程都是我们开发板上的资源,另外还有一个WiFi 和一个网络通信例程需要更新
所以估计还有两三个例程需要更新,更新完这些我会做个汇总贴子方便查阅
然后,后面的就是模块例程更新,比如gsm模块、gps模块等等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