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请教关于飞思卡尔的keil中__attribute__的调用编译出错

楼主(2016-07-06):
在某文件中为了是否验证是热启动还是冷启动加了此段代码:
uint16_t dmabuffer[BUFFERLENGTH]__attribute__((at(0X2000000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19,21};// //RAM中能被64整除的地址值
然后对应在keil的设置中设置如下:

然后编译keil,提示出现以下错误无法编译通过。请高手帮分析下,谢谢;
.\obj\ld_mcu.axf: Error: L6971E: pwm_da.o(.ARM.__AT_0x20000000) type RW incompatible with startup_mkl25z4.o(STACK) type ZI in er RW_IRAM1.

楼主:
自己回复结帖:
    将IRAM1的start设置为0X200000C0即可,不知道什么原因,预计于keil内部ram访问cpu有关,希望有经验或者知道的工程师普及下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