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u-boot的启动参数设置

楼主(2016-07-06):
setenv bootcmd_microsd 'mmc dev 1; fatload mmc 1:1 ${loadaddr} qnx-ifs;go ${loadaddr}'
哪位高手指教一下,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setenv bootcmd_microsd 'mmc dev 1; fatload mmc 1:1 ${loadaddr} qnx-ifs;go ${loadaddr}'
设置启动参数为从microsd启动,第一个设备mmc dev 1, fatload按照FAT格式加载,地址是${loadaddr},qnx-ifs是QNX系统的文件系统格式吗?(我搞不清楚)。go 后面是,加载成功后,从这个地址开始执行指令。
整体看,这句话定义了启动的执行顺序的格式,
还需要一句定义真实的loadaddr值。

初次见这句子,难免解释有错,希望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