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钢网能自己焊么

楼主(2016-07-06):
大神,
   手头上有批板子,量不大,送去贴片太麻烦,也费钱,自己手工焊太累。
  问题:是不是可以开个钢网,然后弄个什么小型工具自己搞DIY的贴片了?
  十分感谢!

网友A:
LZ 要是有回流焊机器,可以不用开钢网,用厚一点的胶片,自己用手术刀刻一个胶片网代替钢网;
如果没有,只能自己手工焊或找别人代为加工。

网友B:
钢网不是事,没几个钱。

关键是得有贴片机、回流焊机,没有的话还是得找人。

如果纯手工贴、焊接,那可以不用钢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钢网不是事,没几个钱。

关键是得有贴片机、回流焊机,没有的话还是得找人。

多谢,
  就是想用钢网,那样快点,手工焊太慢了。回流焊机器有没有那种很小的,又便宜,适合实验室用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
  就是想用钢网,那样快点,手工焊太慢了。回流焊机器有没有那种很小的,又便宜,适合实验室用的 ...

说的就是实验室用的,不是生产型设备。

小型回流焊机没多少钱,贴片机要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的就是实验室用的,不是生产型设备。

小型回流焊机没多少钱,贴片机要点钱。

想着人工放芯片上去了,把难焊接的芯片,主要芯片放上去,其他的再手工焊接了。貌似可以省了贴片机?
多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着人工放芯片上去了,把难焊接的芯片,主要芯片放上去,其他的再手工焊接了。貌似可以省了贴片机?
多 ...

淘宝上面有卖,一个一千多。小型回流焊机

网友D:
自己手焊多少钱,算算人工费,还不如送出去贴片。贴片1分一个点。也不算贵吧。

网友E:
你是用红胶还是锡膏,红胶的话买个点胶机自己点下,然后把贴片放上去,最后找个小锡炉浸下。

应该是锡膏了,刚问了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手焊多少钱,算算人工费,还不如送出去贴片。贴片1分一个点。也不算贵吧。 ...

量小

网友F:
钢网,手工贴,热风筒吹以下,OK!

网友G:
9楼做法是正解,钢网+红胶,随便焊接

网友E:
引用 网友E:
你是用红胶还是锡膏,红胶的话买个点胶机自己点下,然后把贴片放上去,最后找个小锡炉浸下。 ...

要不就自己开个锡膏钢网,刷完锡膏自己把贴片放上去,然后用热风枪吹,如果钢网都不想开,那就自己点锡膏。

网友H:
可以啊,自己刷锡膏;

网友I:
可以的,我们就这样干,自己刷锡膏,自己工人手动贴件,然后过炉子就行

网友J:
有小型桌面式回流焊机,也可以用合适的电烤箱改造实现。

网友K:
开个钢网,包运费62,回来后人工将钢网与电路板焊盘对准压住,刷焊锡膏,人工将贴片元件摆上去后,用加热台(250度左右)加热即可,网上有这方面的视频。
哈,现在几十块板子都是这样搞定,主要是比自己手工用电络铁焊接的漂亮,而且不容易虚焊,速度比手工焊快些

网友L:
自己手工摆元件 有用烤箱有用铁板烧的

网友M:
不那么简单,得多练才能焊。也就是说你得在工具全的情况下多练,工具么,最好有个修电脑主板的那个加热设备

网友N:
我有全套装备,刷锡膏台,回流焊烤箱,要吗?便宜转让了!

网友N:
设备9成新,晚上可以给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