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三极管稳压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7-06):
这个没有稳压功能,只有降压功能。还有输入接反短路保护。

网友B:
此电路什么用也没有。

网友C:
电阻放错了位置,

网友D:
2楼正解,这不是为了稳压,也没用稳压效果。

网友E:
3楼正解。

如果楼主电路用来降压、短路保护还不如直接串联个电阻更简单可靠。

如果楼主电路用来防止输入接反,输入电压果真接反,二极管D5马上冒烟烧毁。

网友F:
楼主想贴的是这个电路吗?

串联型稳压电路,可以降压稳压,关键便宜。

网友D(点评):
额,是可以降压稳压,但不是LDO。拜托先去搞清楚LDO的意思。

网友E(点评):
虽然T5集电极串联电阻可以降低T5耐压、限制T5过流,一定程度上提高电源可靠性,但是,调整管T5串联R45-R47电阻会大大降低5V输出电压稳定性,不好!

网友F:
抱歉,对这幅电路的名称确实迷糊。正好请教  @xwj。
这幅电路资料上称为串联型稳压电路。
度娘的解释:LDO 是一种线性稳压器,使用在其线性区域内运行的晶体管或 FET,从应用的输入电压中减去超额的电压,产生经过调节的输出电压。所谓压降电压,是指稳压器将输出电压维持在其额定值上下 100mV 之内所需的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差额的最小值。正输出电压的LDO(低压降)稳压器通常使用功率晶体管(也称为传递设备)作为 PNP。这种晶体管允许饱和,所以稳压器可以有一个非常低的压降电压,通常为 200mV 左右;与之相比,使用 NPN 复合电源晶体管的传统线性稳压器的压降为 2V 左右。负输出 LDO 使用 NPN 作为它的传递设备,其运行模式与正输出 LDO 的 PNP设备类似。
某品牌LDO:

上面电路三极管工作与放大区,除了过流保护和温度保护模块,为何上面电路不能称为LDO?
附上上面电路的资料:

网友F:
引用 网友D:
2楼正解,这不是为了稳压,也没用稳压效果。

请教,LDO和这幅电路本质区别?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请教,LDO和这幅电路本质区别?

LDO( low dropout regulator)是指低压差线性 稳压器,即在输入输出压差很小时,输出还不会明显变小很多。

一般的线性稳压电路,比如你这个,由于一般是发射极输出的射极跟随器,只能输出(基极电压-0.7V)、或者减的更多的(比如8楼的图得减1.4V),而基极电位不特殊处理的话最多只能得到电源输入电源,从而造成输出再怎么都得比输入低1~2V。这个差值就是所谓的输入输出“压差”。
比如常用的78xx、LM317等稳压集成块,资料上要求最少要保证2~3V的压差才能稳压,7805建议输入大于8V才能获得稳定的5V输出,当输入6V时输出很可能就只有4V了。也就是压差不可能很低,不能得到接近输入电压的输出电压。

而LDO,一般都是集电极、漏极输出,这样在极限时可以让三极管工作到饱和状态,最低压差就可以做到0.1~0.2V。
也可以用常规的射极输出的稳压电路,给基极提供高于输入电源的电压,也可以让输出端得到接近输入电压的输出值。
比如下面这个电路就是个LDO,注意它是集电极输出的。自己去试着分析下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LDO( low dropout regulator)是指低压差线性 稳压器,即在输入输出压差很小时,输出还不会明显变小很多。 ...

感谢,理解你的意思了,我自己分析消化一下。
还有一个问题,为何1117,1.3V最小压差手册写LDO和78系列1.7V最小压差手册就是Positive Voltage
Regulators了,如果按照0.1~0.2V的压差标准这两者应该都不能算是LDO对吧。

网友D(点评):
1、可能写得保守点,写得是最恶劣情况下的保证值;2、技术差点、内阻大点;3、别的LDO很难这么高的压差

网友F:
@xmar,是的,所以这个电路只用在负载单一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如果负载电流波动大,稳压效果会不理想。

网友G:
稳压管看错成4148了吧。
并不是玻璃管圆柱形就是4148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D:
2楼正解,这不是为了稳压,也没用稳压效果。

好久没有看到你现身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楼主想贴的是这个电路吗?

那三个4.7k的电阻是做什么用的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I:
那三个4.7k的电阻是做什么用的啊

楼上mxar已经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