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请问I2C从机单片机接收程序该怎么写

楼主(2016-07-06):
单片机A通过I2C的方式发数据给单片机B,单片机B接收到数据后要解析转化,转化后再给TM1640驱动。对单片机B来说,这个接收程序改怎么写?

网友A:
看B的I2C控制器支不支持从设备,如果支持就按手册上的流程图写就可以,如果不支持就没办法做从;如果是I/O模拟需要I/O支持沿中断

楼主(2016-09-08):
现已解决,不能用模拟,只能用自带硬件I2C

为什么不能用模拟啊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