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DA输出信号频率的计算

楼主(2016-07-06):
请教一个问题,假设DA输出正弦波,正弦波的数据是某一频率下的数据,把数据送到DA也应该是以一定的频率,
那么,最终DA输出的信号频率该怎么计算呢?

网友A:
那输出的信号的频率和你要设定的正弦波的频率是一样的吧

网友B:
还要看你取一个周期多少个点的信号啊;

比如输出1KHZ频率的波形,取10个点的信号,那么刷新频率就是10KHZ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