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MLX90614測溫模組

楼主(2016-07-06):
目前使用MPC82G516開法板

在網路上有找到驅動如下

但是MCU是STC89C58RD

想請問各位高手知道如何修改成MPC82G516可以使用

/********************************************************************
//? ? ??STC?????FLASH????
//? ? ??????     ??:2006-4-11 16:13
//? ? ?:                      ??:
//?????
//[???????????C????????
//????: STC89C58RD 50MHz?????????? ??????0.12us
//?    ?:
//?    ??V1.0

?????????
********************************************************************/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REG_MPC82G516.H"

#define u_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_int unsigned int

/* ???? */
sbit    SDA=P0^6;
sbit    SCL=P0^7;

sbit    cs=P0^2;
sbit    da=P0^4;
sbit    wr=P0^3;

#define true  1
#define false 0

/* ???????????????? */
const u_char code number_code[23] = {
                           0xd7,    /* 0 */
                           0x50,    /* 1 */
                           0xb5,    /* 2 */
                           0xf1,    /* 3 */
                           0x72,    /* 4 */
                           0xe3,    /* 5 */
                           0xe7,    /* 6 */
                           0x51,    /* 7 */
                           0xf7,    /* 8 */
                           0x73,    /* 9 */
                           0x77,    /*a*/
                           0xe6,    /*b*/
                           0x87,    /*c*/
                           0xf4,    /*d*/
                           0xa7,    /*e*/
                           0x27,     /*f*/
                           0x76,     /*h*/
                           0x86,     /*l*/
                           0x57,     /*n*/
                           0xa6,     /*t*/
                           0x20,    /*-*/
                           0x00,    /* ?*/
                           0xff,    /*??*/
                         };

const u_char code number_code1[23] = {
                           0xdf,    /* 0 */
                           0x58,    /* 1 */
                           0xbd,    /* 2 */
                           0xf9,    /* 3 */
                           0x7a,    /* 4 */
                           0xeb,    /* 5 */
                           0xef,    /* 6 */
                           0x59,    /* 7 */
                           0xff,    /* 8 */
                           0x7b,    /* 9 */
                           0x77,    /*a*/
                           0xe6,    /*b*/
                           0x87,    /*c*/
                           0xf4,    /*d*/
                           0xa7,    /*e*/
                           0x27,     /*f*/
                           0x76,     /*h*/
                           0x86,     /*l*/
                           0x57,     /*n*/
                           0xa6,     /*t*/
                           0x20,    /*-*/
                           0x00,    /* ?*/
                           0xff,    /*??*/
                         };

/********90614???********/
void I2CWait(void);
bit  I2CStart(void);
void I2CStop(void);
void I2CAck(void);
void I2CNoAck(void);
bit  I2CWaitAck(void);
void I2CSendByte(u_char demand);
u_char I2CReceiveByte(void);
void I2CReadDate_90614(void);

void system_init(void);                                /* ??????? */
void lcdinitialize(void);
void wrcom(u_char command);
void startwrdata(u_char adderess ,u_char sdata1,u_char sdata2,u_char sdata3,u_char sdata4);

void clear_led(void);                                  /* ??6?????? */
void full_led(void);                                   /* 6??????? */
void delayms(u_int ms);
void delayus (u_int us);

u_char   date[3];

void delay(u_int gj)
{
u_int i;
for(i=0;i<gj;i++)
{
   _nop_();
}
}

/*********I2C??***********/
void I2CWait(void)
{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

/********??90614?I2C??********/
bit I2CStart(void)
{
    SDA=1;
    SCL=1;
    I2CWait();
    if(!SDA)return false;//SDA?????????,??
    SDA=0;
    I2CWait();
    while(SDA)return false;//SDA??????????,??
    SCL=0;
    I2CWait();
    return true;
}

/********??90614?I2C??*******/
void I2CStop(void)
{
    SDA=0;
    SCL=0;
    I2CWait();
    SCL=1;
    I2CWait();
    SDA=1;
}

/*********?? ACK*********/
void I2CAck(void)
{
    SDA=0;
    SCL=0;
    I2CWait();
    SCL=1;
    I2CWait();
    SCL=0;
}

/*********??NO ACK*********/
void I2CNoAck(void)
{
    SDA=1;
    SCL=0;
    I2CWait();
    SCL=1;
    I2CWait();
    SCL=0;
}

/*********??ACK??*********/
bit I2CWaitAck(void)  //???:1=?ACK,0=?ACK
{
    u_char errtime=255;
    SCL=0;
    SDA=1;
    I2CWait();
    SCL=1;
    I2CWait();
    while(SDA)
    {
        errtime--;
        if(!errtime)
        SCL=0;
        return false;
    }
    SCL=0;
    return true;
}

/************MCU?90614??????*************/
void I2CSendByte(u_char demand) //????????//
{
    u_char i=8;

        while(i--)
        {
            SCL=0;
            _nop_();
            SDA=(bit)(demand&0x80);
            demand<<=1;
            I2CWait();
            SCL=1;
            I2CWait();
        }
        SCL=0;
}

/*********MCU?90614?????*********/
u_char I2CReceiveByte(void)  //????????//
{
    u_char i=8;
    u_char ddata=0;
    SDA=1;
    while(i--)
    {
        ddata<<=1;          //?????????
        SCL=0;
        I2CWait();
        SCL=1;
        I2CWait();     //????? ddata|=SDA;ddata<<=1
        if(SDA)
        {
            ddata|=0x01;
        }
    }
    SCL=0;
    return ddata;
}

/******?90614???????******/
void I2CReadDate_90614(void)
{
    u_char n;
    I2CStart();
    I2CSendByte(0x00);          //5A<<1   wirter
    I2CWaitAck();
    I2CSendByte(0x07);          //Tobj1
    I2CWaitAck();
    I2CStart();
    I2CSendByte(0x01);          //(5A<<1)+1  read
    I2CWaitAck();

    for(n=0;n<3;n++)
    {
        date[n]=I2CReceiveByte();
        if (n!=2)         //?????????
        {
            I2CAck();
        }
    }
    I2CNoAck();
    I2CStop();
}

/* ??????? */
void system_init(void)
{
    lcdinitialize();
    full_led();
    delayms(1000);
    clear_led();
    EA = 0;
    SCON = 0x48;
    PCON = 0x00;
    TMOD = 0x21;
    TCON = 0x54;
    TH1  = 0xFA;    /* ????4800  */
    TL1  = 0xFA;
    TR1  = 1;       /* ???1????*/
    TH0 = -(46080 / 256);/* ??50??*/
    TL0 = -(46080 % 256);
    TR0  = 0;       /* ???0????*/
    ES   = 0;       /* ?????     */
    ET0  = 0;       /* ???0???  */
    PT0  = 0;       /* ??????? */
    PS   = 0;       /* ??????   */
    REN  = 0;       /* ??????   */
    IT0=0;
    IT1=0;
    EX0  = 0;       /*????0???*/
    EX1=0;          /*????1???*/
    EA   = 0;       /* ?CPU??      */

}

void lcdinitialize(void)
{
        delayms(500);
        wrcom(0x29);//???
        wrcom(0x18); //??RC
        wrcom(0x01); //????
        wrcom(0x03);  //???
        wrcom(0x80); //??WDT??????

        wrcom(0x08); //???

        wrcom(0x04); //????

        wrcom(0x05); //?WDT

}

void wrcom(u_char command)
{   unsigned char i;
    cs=1;
    delayus(5);
    cs=0;
    delayus(5);
    wr=0;
    delayus(5);
    da=1;
    delayus(5);
    wr=1;
    delayus(5);
    wr=0;
    delayus(5);
    da=0;
    delayus(5);
    wr=1;
    delayus(5);
    wr=0;
    delayus(5);
    da=0;
    delayus(5);
    wr=1;
    delayus(5);
    CY=0;
    for(i=8;i>0;i--)
    {
         delayus(5);
         wr=0;
         delayus(5);
         if(command&0x80)
         {
               da=1;
               delayus(5);
         }
         else
         {
               da=0;
               delayus(5);
         }
         delayus(5);
         wr=1;
         delayus(5);
         command=command<<1;
     }
    delayus(5);
    wr=0;
    delayus(5);
    da=0;
    delayus(5);
    wr=1;
    delayus(5);
}

void wrdata(u_char adderess ,u_char sdata1,u_char sdata2,u_char sdata3,u_char sdata4)
{
    u_char i;
    u_char temp1;
    u_char temp2;
    u_char temp3;
    u_char temp4;
    temp1 = number_code[sdata1];
    temp2 = number_code[sdata2];
    temp3 = number_code[sdata3];
    temp4 = number_code1[sdata4];
    cs=1;
    delayus(1);
    cs=0;
    delayus(1);
    wr=0;
    delayus(1);
    da=1;
    delayus(1);
    wr=1;
    delayus(1);
    wr=0;
    delayus(1);
    da=0;
    delayus(1);
    wr=1;
    delayus(1);
    wr=0;
    delayus(1);
    da=1;
    delayus(1);
    wr=1;
    //adderess=adderess<<2;
    for(i=6;i>0;i--)
    {
       delayus(1);
       wr=0;
       delayus(1);
       if(adderess&0x80)
       {
          da=1;
          delayus(1);
       }
       else
       {
          da=0;
          delayus(1);
       }
       wr=1;
       delayus(1);
    }
        for(i=8;i>0;i--)
    {
        delayus(1);
        wr=0;
        delayus(1);
        if(temp1&0x01)
        {

            da=1;
            delayus(1);
        }
        else
        {
            da=0;
            delayus(1);
        }
        delayus(1);
        wr=1;
        temp1=temp1>>1;
    }
        for(i=8;i>0;i--)
    {
        delayus(1);
        wr=0;
        delayus(1);
        if(temp2&0x01)
        {

            da=1;
            delayus(1);
        }
        else
        {
            da=0;
            delayus(1);
        }
        delayus(1);
        wr=1;
        temp2=temp2>>1;
    }
        for(i=8;i>0;i--)
    {
        delayus(1);
        wr=0;
        delayus(1);
        if(temp3&0x01)
        {

            da=1;
            delayus(1);
        }
        else
        {
            da=0;
            delayus(1);
        }
        delayus(1);
        wr=1;
        temp3=temp3>>1;
    }
        for(i=8;i>0;i--)
    {
        delayus(1);
        wr=0;
        delayus(1);
        if(temp4&0x01)
        {

            da=1;
            delayus(1);
        }
        else
        {
            da=0;
            delayus(1);
        }
        delayus(1);
        wr=1;
        temp4=temp4>>1;
    }
}
/* ??4?????? */
void clear_led(void)
{
    wrdata(0x00,21,21,21,21);
}
/* 4??????? */
void full_led(void)
{
    wrdata(0x00,22,22,22,22);
}

/* ??????????? */
void display_tempreture(u_int tempreture)
{
   u_char numb1;
   u_char numb2;
   u_char numb3;
   u_char numb4;
   numb1=tempreture/1000;
   numb2=(tempreture%1000)/100;
   numb3=((tempreture%1000)%100)/10;
   numb4=tempreture%10;
   wrdata(0x00,numb1,numb2,numb3,numb4);

}

void delayms(u_int ms)/* ?????     */
{
    u_char i;
    while(ms--)
    {
        for (i=0; i<125; i++);
    }
}
void delayus (u_int us)
{
    while (us--);
}

void main(void)
  {
         u_int    tempr;
         u_int    tempr1;

         delay(65530);
         system_init();
         while(1)
         {
            delay(6553);
            I2CReadDate_90614();
            tempr1 = date[0]+(date[1]*256);
            tempr = (tempr1/5)-2731;
            display_tempreture(tempr);
        }

}

网友A:
您好,我这边是笙泉代理,您可以加我QQ2432774552 ,我们这边有专业工程师帮您

网友B:
这么长一段程序 ,都不知道干嘛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