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RTC时钟

楼主(2016-07-06):
首先说明使用的芯片是STM32F10系列的,最近在调试RTC时钟时发现一个问题,当我将芯片从停机模式中唤醒后,RTC的秒计数总是被清零了(即从0重新开始计秒),程序中配置的RTC时钟源为LSE,电路上后备寄存器的校验脚(TAMPER脚)为滞空,唤醒过程中没有进行时钟源的切换.我是真的想不到问题出现在哪里了,希望各位大神解惑

网友A:
建议上传下你的代码,或者说下操作的顺序

网友A:
使用停机模式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1)进入停机模式前,一定要关闭滴答定时器,实际测试发现滴答定时器中断也能唤醒停机模式。
    (2)当一个中断或唤醒事件导致退出停机模式时,HSI RC振荡器被选为系统时钟。这个时候用户要根据需要重新配置时钟,如果使用的HSE时钟,那么要重新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