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桥堆负极输出电压

楼主(2016-07-06):
为什么SM7513  4脚通过一个电容C2连接桥堆的负极就有电压?桥堆负极不是电压为0吗,用万用表量c2两端电压为4.4V

网友:
7脚在静态的时候几百伏特。

电流从7脚经过芯片的内部到达4脚。给电容C2充电。再然后电流到达负极。

所以电容C2就有电压。  明白了吗 ??

网友A:
看SM7513内部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