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可以做个精准的零位。

楼主(2016-07-06):
大家好!
我最近想做个移动平台。其实就是一小铝板在左右移动而已。称动的范围也不大,大约在15CM范围内移动吧。
这个平台的移动距离我是用磁栅尺测量它的。移动准确度可以做到1um .
这个移动平台的移动精度、步距等已经可以达到要求了。移动精度甚至可以更高些。

现在要在平台上做个零位参考点。
我看过别人用光栅尺做的零位点,非常准确。它也是用霍尔元件加磁铁做的,每当磁铁移动到霍尔元件的地方就会产生一个大约0.3uS的小脉冲。非常精准。

请问大家用霍尔元件加磁铁这种方式怎样可以做个精准的零位出来?当然有别的方法也可以选用的。
(例如平台从左向右移动到这霍尔触发,和平台从右向左移动到霍尔触发之间就会有个比较大的间距离了,这是非常大的误差了)
谢谢!大家.
如有我表述不清楚人可以问。谢谢!!

网友A:
不知道楼主需要用平台实现什么功能啊。如果仅仅是测量距离的话可以参考游标卡尺的处理方法啊。

认为设定零位,测量的是相对运动的距离。

如果像楼主说的那样,对平台的机械要求非常高的。比如平台自身的移动(或者说松动)都可能造成零位的偏差啊。

网友B:
1um精度......  15cm 的移动距离好牛X阿

估计他是把分辨率当成精度了。

网友C:
光栅尺本身就带有零位点,普通的磁铁加霍尔精度没这么高,除非你用磁编码器,虽然它内部也是磁铁加霍尔,但实现方式不同。

楼主:
我们的平台有许多种最大的才是15CM 小的就几个CM都有。
精度方面我说的其实已经有保留了。已经实现了,而且精度更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的平台有许多种最大的才是15CM 小的就几个CM都有。
精度方面我说的其实已经有保留了。已经实现了,而且 ...

见过不少实验什么砖家教授都求 1um 的移动检测方案了

网友D:
普通霍尔应该实现不了。之前测电机转速,磁铁距离对霍尔的影响非常大。

网友E:
我们用的光栅尺,分辨率0.05um,都不敢说精度1um。
磁栅尺能达到精度1um?
貌似霍尔的精度还不如光电传感器。

网友F:
施密特触发器

网友G:
间接霍尔

楼主:
间接霍尔?是什么东西?

我们现在的光栅尺是的确可以精确到100nm的。

楼主:
请问间接霍尔是什么意思?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