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HAL_PCDEx_PMAConfig是不是无法从0地址开始

楼主(2016-07-06):
HAL_PCDEx_PMAConfig(pdev->pData , 0x00 ,         PCD_SNG_BUF, 0x00);这样搞是不是不行?这样以后就提示usb无法识别了。我想把8个端点全做bulk传输,如果从0x18或者0x40开始,那么1k的usb sram不够放了。

网友A(2016-08-19):
buffer description table 也要放在 PMA中,一般是放在0开始,所以你把 package 地址也设为0  就冲突了。

网友:
有点复杂,不够用上配置更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