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哪位帮忙看看超级电容放电(有图)

楼主(2016-07-06):
为什么超级电容放电开始瞬间电压掉的很厉害。电容后端负载也是一个阻性负载。
是不是我的超级电容有问题啊?

网友A:
估计是没有完全充满啊。我用过超级电容。放电电流和负载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没有完全充满啊。我用过超级电容。放电电流和负载有关,

1F的电容,负载我就接了个9欧姆电阻放电,充电电流已经是0.001A了,电容应该 是充满了吧。电容放电电压掉的太快了,我用4700uF两个并起来用放电曲线还是个抛物线缓降的。是不是我的超级电容有问题啊?

网友B:
像我们电子上用的普通超级电容内阻非常大,你可以看你的电容的手册,就像纽扣电池,放电mA级不到

网友C:
电容内阻的问题,内阻上分压了

网友A:
超级电容充满后放电会有一个电压的突降,但是要看突降多少呢。主要看中间过程发力的。

网友D:
你需要看看电容器的内阻

网友E:
普通超级电容的内阻估计有1Ω以上,你看看规格书;

网友F:
你翻下模拟电子教材,看RC放电曲线是什么样子的呢?超级电容也是电容,放电曲线也是渐近线,很正常。

网友G:
内阻大是一部分的原因,不是理想电容

网友H:
砸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I:
内阻正解。

看楼主曲线估计内阻和负载电阻相当,也有差不多8、9欧姆。

超级电容不是理想电容,有很大的内阻,你把它看成是  一个大电容 串联了个 9欧电阻 的组合   就能理解了。

网友J:
对颈椎病有很好的疗效

网友K:
我看了下手册,一般在1F的1kHZ的测试频率下,电阻为30欧姆,但是如果直流的话电阻多少就不知道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