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语言的一些基本问题

楼主(2016-07-06):
CCS编译会把写的繁琐的代码精简吗?
1.比如1234/256和1234》8,这两种哪个更省资源?
2、char a=1; if(a==1)和if(a)一样吗?

3、16位的b右移八位放到8位的a里,还需要 &0xff吗?还是自动变换数据类型的?如果写不写都可以,那写了& 0xff是不是增加了多余的计算步骤?
char a;
int16 b;
a=b >>8 ;
a=b >>8 & 0xff;

网友A:
具体优化到什么程度要看优化选项的。

网友A:
1、移位一般运算比较快
2、不一样啊。后者a非0就是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移位一般运算比较快
2、不一样啊。后者a非0就是真

移位比取模快是吧第二个如果a只有或者0两个值,那还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移位一般运算比较快
2、不一样啊。后者a非0就是真

还有第三个问题。。

网友A:
第三个问题,一般情况编译器会自动截取16位数的低8位赋给8位数
但也不排除会出现其他情况,比如出现警告等

网友A:
这类问题不同的编译器可能会给出不太一样的结果,最好还是编写个小程序验证一下。关于运算效率可以看编译生成的汇编代码。

网友B:
1: 都是常数,编译结果是一样的.
2: 编译结果不一样,一个是逻辑比较,一个是数值比较
3: 编译后看结果,keil 51这2个是一样的.

xwj
第2条的逻辑都不一样好不好?2楼板凳是对的。if(a)等效于if(a != 0),而不是if(a==1)

网友C:
很多时候看情况,移位不一定会比除法快,和芯片以及处理的数据有关,编译器也会对特殊的常量数据优化

网友D:
1.比如1234/256和1234》8,这两种哪个更省资源?后一种
2、char a=1; if(a==1)和if(a)一样吗?不一样

3、16位的b右移八位放到8位的a里,还需要 &0xff吗?还是自动变换数据类型的?如果写不写都可以,那写了& 0xff是不是增加了多余的计算步骤?
char a;
int16 b;
a=b >>8 ;
a=b >>8 & 0xff;
不需要,增加这点不算啥!何必这么精打细算呢???

网友E:
现在的芯片资源跟原来的不可同日而语,编程时候尽量把意图表示出来,没必要为了省一两个字节或周期而在那里纠结。

网友F:
想那么多会疯的,按自己最有把握的写就行了,也别管哪个编写会省点资源,编译器比想象中聪明多了。

你以为 1234 / 256 或者 1234 >> 8 ,丫真会给你编译出计算式啊?丫直接就给你赋个常数值 4 了。
而 x / 256 或者 x >> 8,一般都会编译成一样的指令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问题不同的编译器可能会给出不太一样的结果,最好还是编写个小程序验证一下。关于运算效率可以看编译生 ...

“关于运算效率可以看编译生成的汇编代码。”具体该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