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应用] 请帮忙分析下面的通信程序的优劣

楼主(2016-07-06):
请各位各抒己见给点意见

网友A:
这个是没有办法分析的。因为每个程序在他特用的场合里面是最合适的。

不能说哪个程序不好,同时优缺点是要基于应用场合而言的。

最好的建议是楼主可以根据自己想要实现的具体功能来选择合适的程序。

网友B:
第二个比较常用,第一个只不过多了输出的判断而已,

网友C:
确切地说,这两个都不是很好,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网友D:
还是那句话,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