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外加USB3300问题求助

楼主(2016-07-06):
STM32F407外加USB3300测试高速USB,一开始能识别USB,但无法枚举;后来连USB都识别不了了。检查了线路都没什么问题,晶振也能起振。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么?

网友A:
识别出来的USB是什么样子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识别出来的USB是什么样子的呢?

一开始是unknow device,后来连unknow device都没有了。

网友B:
如果主机都不识别的话,你要确认USB功能开启,理论上D+或者D-上的上拉启用后,主机就会认为设备接入,但是如果你重试多次后还是不成功的话,我建议你把报表描述符的VID或者PID换下,这样主机会认为是一个不同的设备尝试枚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