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MA模块AT+CREG测试返回0,4?

楼主(2016-07-06):
CDMA模块AT+CREG测试返回0,4。看指令说明是没有注册上网络,未知代码。不知什么意思?

网友A:
至少知道这是无法登录到网络上,先检查网络信号,再确认卡,然后看指令配置,都没问题的话,检查电源和EMC品质。

网友B(2019-02-22):
现在都在用4G全网通模块了,这个没入网成功,可能是卡不匹配,或者卡没插好,或者天线没接好等原因,都检查下,需要4G七模全网通模块和资料,请联系我

网友C:
路过看看。
专利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