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V32F100x开发板问题汇总贴

楼主(2016-07-06):
本贴主要用于NV32F100x系列Demo板的问题总结

Navota QQ官方技术交流群为:123763203

开发板无法烧录可能有以下几个问题:

1.首先检查各部分接口连线,用STLINK V2,JLINK和ULINK2的用户都可以参考我们技术问答贴中
的三种烧录方式说明

2.开发板烧录需要两根USB线,一根连接STLINK,一根连接MCU,连接MCU的USB线主要实现为
MCU供电并且提供串口功能,不需要串口功能的用户可以将SWD调试接口的电源线和开发板供电
引脚相连,用STLINK为开发板供电。
3.跳冒,开发板供电接口处,中间引脚,即3.3V和5V之间的引脚为芯片供电引脚,通过跳冒的方
式或者用杜邦线相连完成芯片的供电。

4.驱动问题,STLINK的驱动见资料工具板块,部分用户为WIN10,会遇到驱动已显示安装,但是在
KEIL界面中无法识别STLINK,此时需要禁用驱动数字签名。设置-更新和安全-恢复-高级启动-立即重启
-疑难解答-高级选项中启动设置-右下角重启--选择禁止驱动程序强制签名。

5.KEIL MDK的版本问题,我们提供的Demo及方案样程都是在5.17版本下打包发布的,部分用户可能版本
过低,可以在本版的软件开发工具中下载,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peid%26typeid%3D498
也可以自行升级

此贴不断更新,有烧录方式和硬件方面问题的用户可以在此贴下说明。

网友A:
“4.驱动问题,STLINK的驱动见资料工具板块,部分用户为WIN10,会遇到驱动已显示安装,但是在
KEIL界面中无法识别STLINK,此时需要禁用驱动数字签名。设置-更新和安全-恢复-高级启动-立即重启
-疑难解答-高级选项中启动设置-右下角重启--选择禁止驱动程序强制签名。”
----- Win10用户注意了,这一点的确重要! 我从昨天开始出现问题,几经辗转,最后才终于搞定了。

网友A:
Win10下的另外一个问题?
把 NV32F100.FLM文件拷贝到SDK安装目录的/ARM/Flash目录下后,要改名字为NEW_DEVICE.flm?
我是准备擦除Flash,发现操作不了,出现错误:
d:\Keil_v5\ARM\flash\中刚刚拷过去的NV32F100.FLM复制一份,并修改名字为NEW_DEVICE.flm
再次执行Erase就OK了

不知道是不是win10的原因?

网友A:
安装“FT232R USB UART”这个设备点驱动,让我无异中发现异常没有硝烟点战争,真的是让我惊呆了! 我的小伙伴们惊呆了!!作为我的阅读者的你,是不是也都惊呆了?!

http://www.geek-workshop.com/thread-11209-1-1.html

因此我不禁想到,我的Demo板仿真器不被keil识别,包括用了Win10的“禁用驱动强制签名”后仿真器能够被Keil识别,可能真的只是表面现象。因为执行一次Erase后,仿真器就再也不能被识别,再次执行Win10的“禁用驱动强制签名”后,依然无效!!
也就是说,在第一次用Win10的“禁用驱动强制签名”后,可能从表面上把问题清除了,但是没有根本解决:这时demo板上的TFDI芯片固件已经不正常了! 所以,在使用“擦除”命令后,TFDI就彻底挂了! 所以这时,后面再怎么操作,都于事无补,因为怎么操作都没有修整TFDI芯片内固件的问题(我在第一台电脑上也就是删除过仿真器的驱动,但是链接demo板的那条USB显示的device的驱动,就没有去动过!)。
直到新的电脑第一次用这个板子,没有驱动,所以才通过两步装驱动的方式,才修复了TFDI内固件的问题。

如果真的时这样,真的是太恐怖了!

由于这个内容有点负能量,就不给链接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涨姿势了,------ 也就是说又多了一种姿势??

网友B:
我的win10系统最后点击安装文件里的这个文件解决了!开始也是叹号!

网友C(2016-09-27):
总的来说,还是系统问题。换成熟的windows7,肯定没这个问题。

网友D(2017-02-28):
开发板烧录需要两根USB线,一根连接STLINK。这个有点麻烦了,建议做到直接一根usb线搞定一切。

网友E(2017-05-13):
引用 网友D:
开发板烧录需要两根USB线,一根连接STLINK。这个有点麻烦了,建议做到直接一根usb线搞定一切。 ...

如果不用串口功能,只用stlink供电和下载就可以了。

网友F(2017-11-25):
引用 网友D:
开发板烧录需要两根USB线,一根连接STLINK。这个有点麻烦了,建议做到直接一根usb线搞定一切。 ...

这样可以避免烧坏下载器。

网友G(2018-02-26):
引用 网友D:
开发板烧录需要两根USB线,一根连接STLINK。这个有点麻烦了,建议做到直接一根usb线搞定一切。 ...

如果像TI的板子那样,可以板载放个stlink就好了,类似st的板子。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安装“FT232R USB UART”这个设备点驱动,让我无异中发现异常没有硝烟点战争,真的是让我惊呆了! 我的小伙 ...

没你说的那么夸张吧,我用的也是FT232R USB UART的串口,没你说的情况。

网友H:
NAVOTA应该开发一个类似于STLINK之类的LINK做在自已的开发板上,省掉好多麻烦。初学者体验会更好一些。

网友I(2018-10-10):
持续关注中,感谢分享

网友J(2019-05-31):
引用 网友A:
安装“FT232R USB UART”这个设备点驱动,让我无异中发现异常没有硝烟点战争,真的是让我惊呆了! 我的小伙 ...

表示没出现过这个问题。

网友K(2020-04-27):
引用 网友A:
Win10下的另外一个问题?
把 NV32F100.FLM文件拷贝到SDK安装目录的/ARM/Flash目录下后,要改名字为NEW_DEVI ...

和win10的关系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