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使能PLL后1.9V电平不稳定问题

楼主(2016-07-06):
各位工程师!小弟最近做28335时遇到比较奇怪的问题,一共5块板子,4块都没问题,就是有一块。将程序擦除后,不使能PLL,1.9V电压正常。如图TEK0002。一但使能PLL,30M晶振,10倍频后2分频,1.9V电压出现异常波动。如图TEK0001。
1.9V电压异常直接导致数据总线没**常工作。
有时候,连续多次按复位后,1.9V电压正常,再次上电后又出现问题。RAM运行设置断点的结果表明问题出现在PLL2分频的环节,不分频即SysCtrlRegs.PLLSTS.bit.DIVSEL = 1;
不会出现问题,赋值2就出异常了

网友A:
焊接的问题吧    代码跑起来   可能造成某些引脚等短路
频率高了影响较大